想用3只LM317T并联制作6A可调电源,不知道我图片上这种管子行不行

楼主(2024-06-07):
就是下面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1083购了2次,全部都是假货。

不用 1083,就用 317,一个,再买一个便宜的 TIP36 三极管如下图即可扩流,不要说蛐蛐 6A,16A 都没问题

网友:
看电压差. 每个LM317, 或扩流三极管,功耗限制在10W内. 并且配置足够大的散热器.
并联是可以的,6A,一般是要6个LM317. 均流电阻一般用0.22~0.33 至少1W.
扩流的话, 与并联差不多, 虽然功率标称5A,8A, 实际使用,还是根据电压差,每个管子功耗限制在10W左右.一样要多个功率管,并且也要均流. 多个功率管的优点, 每个管子的散热容易做.
普通的30V3A电源用2个功率管,电压用继电器切换,大概4档. 最大压差一般10V左右.

网友:
3只达不到6A,不如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
并联会不一致,不如用大电流管子扩流

网友:
啥型号管子?

网友:
并联要加均流电阻,会增加电源内阻的,不如用功率管扩流

网友B:
只要做均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早些年试过
最好是同一批次的317

网友:
扩流比并联方便好用,6A而已,随便弄两三个管子就够了

网友:
3支并连也不行,

网友:
用大功率管子扩流才是正道,并联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现在TB买317方便又便宜
自己找三个试试看

4056充电板也白菜价,多块并联确实可扩流也很好, 后来发现停充电压要比4.2V低些。(不试试是想不到的)

网友:
并联不如扩流(2N7337),不然直接上LT1083,  7.5A  。

网友:
我记错了已改正,是LT1083。

楼主:
lt1083购了2次,全部都是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lt1083购了2次,全部都是假货。

这几个317好像也不咋样!拆机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做均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早些年试过
最好是同一批次的317

三端稳压集成块均流并联“没问题”,不等于不会“增加电源内阻”

网友:
不管哪种方案,最好弄个电脑上小风扇,用风冷式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不如用431做基准,做一个串联稳压电源了,可调范围更大,稳定性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 1083,就用 317,一个,再买一个便宜的 TIP36 三极管如下图即可扩流,不要说蛐蛐 6A,16A 都没问题  ...

你确定能行?
通过TIP36的电流是15.9A  其上面的压差是12-5=7V  TIP36上面的功率7*15.9=111.3W  你确定你这个电路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能行?
通过TIP36的电流是15.9A  其上面的压差是12-5=7V  TIP36上面的功率7*15.9=111.3W  你确定 ...

111.3W 并未超出 TIP36 的 Pd 限制,至于满足该限制的散热要求是另一回事,你不能说我超了

网友D:
三极管扩流,要增加过流保护,并且没有了LM317的过流、功耗保护。

LM317并联,可以参考国半手册上的电路,可以几十个LM317并联,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44686&extra=

这个电路的过流和功耗保护还是由LM317承担,
但现在全新的LM317太令人不放心,不同淘宝店买过很多只LM317,有50%,在大于1.2A,压差大于10V后,就永久损坏了。进口拆机短脚的,基本90%正常,15W功耗没问题。

网友:
并联需要均流的,要不然有些管子发烫有些管子没电流,直接用个大功率管子扩流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能行?
通过TIP36的电流是15.9A  其上面的压差是12-5=7V  TIP36上面的功率7*15.9=111.3W  你确定 ...

washu老师给的用管子扩流是标准用法,没任何风险。比用3只317并联要安全。因为你算的功耗,用317也会一瓦不少,每只317也近40瓦。关于大功率管的散热,很多人好像没学过。宝上做的东西,明明需要竖槽散热,偏用横的。我曾指导一个朋友做过一个用3个317分别调压的变色温灯,装一块散热器上。317热的厉害,因为那老弟没加硅脂。我让他加了后,说散热器热的没法摸了。我说对了,热量都传出来了。之后又加了风扇吹,效果很好。但他那是分别应用,不是并联。一百多瓦的热量,大概要30X30厘米以上的散热器,书没在手边,包络体积不清楚。但设计好了应用是合格的,不会超温。现在还可以用电脑水冷套件,只是那个就贵了。

网友:
关于LM317并联制作可调稳压电源的事情,给你个参考资料吧,该资料来源于《实用电子文摘》1992年5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要用于商业。希望对楼主有启发和帮助。

楼主:
资料太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用 1083,就用 317,一个,再买一个便宜的 TIP36 三极管如下图即可扩流,不要说蛐蛐 6A,16A 都没问题  ...

电路图没问题,但是挖树大神说的16A都没问题,有点吹过头了,真的通过16 A电流的话,TIP36加散热器照样顶不住,除非是用超低压差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没问题,但是挖树大神说的16A都没问题,有点吹过头了,真的通过16 A电流的话,TIP36加散热器照样顶 ...

我这样说是因为以前调电流源的时候顺手做了个 20A 线性电源来供电(对比开关电源供电效果),输出就是 4 个 TIP35,谁知道可能是买的菜鸡管一致性不好,均流效果特别差,手摸散热器都发现区别明显,有个管子螺丝特别烫 一量均流电阻上的电压超过 0.43V,折合电流 9.15A,当时管子压差 12.5V+,该管耗散功率达到了 114 瓦 但居然没事

当时用的风道散热器和炒鸡暴力风扇,所以 TIP35 没事,36 估计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说是因为以前调电流源的时候顺手做了个 20A 线性电源来供电(对比开关电源供电效果),输出就是 4  ...

非正常事件,不可作为常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非正常事件,不可作为常态!

我想了一下,可能是菜鸡管 die 比较大...,毕竟一般都是拆的洋垃圾

买新的国产管,估计 100% 是通电,管立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一下,可能是菜鸡管 die 比较大...,毕竟一般都是拆的洋垃圾

买新的国产管,估计 100% 是 ...

对于电源调整管,我的用管经验是,散热器足够的前提下,三极管Icm不要超过三分子一,场管因为Rds(on)较低,使用LDO方案,最高可以用到一半。

网友:
觉得用317 加扩流管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电源调整管,我的用管经验是,散热器足够的前提下,三极管Icm不要超过三分子一,场管因为Rds(on)较低 ...

原计划是 20V、20A,4 个 TIP35,每个管子最大也就 5A,是 Icm 的五分之一 其实 Ic 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 Pd,TIP35 只有 125 瓦...

网友:
按照一个317负责1.2A电流的标准,想输出6A,用5个317肯定可行^_^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扩流,要增加过流保护,并且没有了LM317的过流、功耗保护。

LM317并联,可以参考国半手册上的电路 ...

用固定三端与可调三端稳压器上板子之前一定要做破坏性实验,正宗IC都有功耗安全区保护,用可调调电源加12-18V给317供电,调负载电流从0.5A起步一直到1.5A,不加散热器,正宗产品因过热保护很快限制输出电流了,劣质产品能冒烟。剩下的就是高电压输入下的短路实验,正宗产品都能过关,伪劣产品存活率几乎为零。有些假货短保护与功耗限制无功能,这样的器件正常使用没问题,但是后患无穷。我曾经买过一包正规无线电厂的拆机7805,电压正常,输出短路试验短期正常,于是做了个电热脚垫,没想到不多久就电源电路,,换惠普板子拆机的后用到拆迁都没事,估计是这批货有质量问题被整机厂全部更换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