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LCR-T4 多功能测试仪外壳,附图纸

楼主(2024-06-07):
 去年在坛里抢了个LCR-T4 多功能测试仪,没有外壳,就为这个LCR-T4 多功能测试仪做了个外壳。

 本来想买现成的,X宝上的外壳发现测贴片的那个地方都是没有露出,不能测贴片元件。就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下面是做好的外壳和CAD图纸,有需要的坛友可参考。

看做好的成品外壳,贴片测试位置露出了。

下面是外壳的CAD图纸

有兴趣的可参考。找了个使用说明,一并贴上,备用。

+++++++++++++++++++++++++++++++++++++++

LCR-T4 图形化多功能测试仪 可测:电阻+电容+二极管+可控硅+电感+三极管+mos管

液晶为12864液晶显示器,带有背光,背光颜色一般为黄绿色。

供电为9V层叠电池。如果长时间供电,可以用2个锂电池组成8.4V的电池组供电。

功能:

*新增开机电压检测功能。
*自动检测NPN和PNP晶体管,N沟道和P沟道MOSFET,二极管(包括双二极管)、晶闸管、三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元件。

*自动测试出元件的引脚,并显示在液晶上。
*可以检测晶体管、MOSFET保护二极管等的放大系数和基数的确定发射极晶体管的正向偏置电压。
*测量栅极阈值电压和栅电容的MOSFET。
*显示器使用12864 lcd 液晶(128 * 64个字符)。
*较高的测试速度,有效期组件测试:在2秒(除在较大的电容器,大电容的测量还需要较长时间,测量的时间为1分钟是正常的)。

*一键操作,开机测试,一键搞定。
*功率消耗关闭模式:小于20 nA的。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电池能量,提高续航时间。

+++++++++++++++++++++++++++++++++++++++++++++++

网友:
我之前买的是个套件,自己焊好后发现贴片测试点如你说的没露出,把亚力克壳子拆了一半。现在半废状态。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直接裸奔使用。
测不了结型场效应管。

楼主:
做这个外壳,另一个原因是加了个开关,不用时关掉,电池就不会放电 ,用得更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