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扬声器用”电解电容怎么用的?

楼主(2024-06-07):
标签如下:天和 电解电容器
50V.A.C    25uF   扬声器用
65.4⑤
从标签看产于1965年,应该是电子管极盛时代,电子管用耐压低了点且标注耐压AC,就算出了现了晶体管OTL电路,当输出电容容量又小了点,如果并联在扬声器上容量又太大…并且也没有正负极标志,请大家看看怎么个“扬声器用”?

网友:
扬声器音箱分频用。

网友:
65年有这套膜的电容么

网友:
一般的电解,外壳是负。
这个扬声器用电解,我猜测有可能是无极电解电容。
万用表测测正反向组织,看看漏电不漏电 简单粗略判断一下

网友:
图一你的这个无极性电容用于音箱分频器。图二可以是普通电解电容也可以是你这样的无极性电容用于模拟立体声。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里面可能就是两只电解反向串联

网友:
无极性电容,容量大,体积小,但效果差于CBB电容

网友:
分配器的电容。当年天和很多分配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