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实验

楼主(2024-06-08):
因为需要一个100多MHZ的VCO,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搭了个实验电路。
先是用MC1648,感觉IC本身的电容还是比较大,
我用的是约0.1UH的电感,变容管用的是国产老货,
10V约24PF,4V约50PF。
12V和3V时分别约88MHz和57MHz.

楼主:
这是用高频瓷柱做的搭棚,一般情况下IC座不宜搭棚,但MC1648的空脚和接地提供了6个接地点,所以恰好可以搭棚,

楼主:
电路用的是无线电2011年2期上的72页上图2和图5。

回路引出加了印板

回路引出加了印板

5脚用的080电容

5脚用的080电容

网友:
我的实测数据:两只BB910对接,15nH电感能到150MHz,约200MVPP。47nH电感能到118MHz,约500MVPP.

楼主:
谢谢提醒,对了一下标号,好象用错管子了。应该是下图中的这种才对,要换了再试。
这种老管子,单子包装,每个带附了这么个打印的参数条。感觉不错。
电路板上的变容管的标号是.1,估计是2CC1吧。电容大了。

楼主:
金太阳购物城矿友:
今天将变容管换成上图中的两次,85到124MHz,有所提升,
但不到你所讲的那么高,因为在用1000MHZ档测试频率时,也会有读出几百MHZ的情况,
所以你提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谐波。
下图是用简易的频谱仪定性测量的,可以看到高次谐波的分量很大,
波型不太好,用的是配的一个小天线直接测试的,如果用电缆引入,基波分量要高一些。
换用BB910后,在90到135MHz。

19C变容高端

19C变容高端

楼主:
因为以前买的一个测量电感和晶体的一个小仪器死机了,现在测不到电感值,
所以设计了一个分档可以加上附加电容的测量振荡器,因为要分档所以用到了一个四刀五掷的开关,
考虑到PCB不好设计,所以想先搭一个实验板试,不想还可以用,引就在上面加后续的电路。

因为没有考虑到信号屏蔽,所以缓冲放大器有点自激,在未插电感和晶体时,频率计上有一个1、2MHz的跳动频率,但不影响测量。
加电平指示的原因是在没有接频率计时,可以通过表头看是否起振,以及通过电平大小来比较同一频率下,不同电感的Q。

晶体从100KHZ到18500KHz的基频都可以起振,泛音晶体的基频也起振,
电感最小可以起振到110MHz,
用继电器控制的附加并联电容,用的是6。8PF正负责0。2PF的一个小电容。
用这个测电感的两个振荡频率,再下了一个手机版编程计算器,设好公式,输入频率,就可得出电感值。
误差可以接受。手中最大的电感192UH,最小的可测到0。1UH。就是上图VCO中用到的拆机电感。
用不同档位,测同一电感也有一定误差。

觉得 这个有一定实用性,现在频率计智能手机都很普及,不用单片机也能较方便的测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