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高频瓷柱的电路搭棚(不熟练,发重了,不好意思)

楼主(2024-06-08):
一般情况下集成电路应用死虫法,但MC1648的空脚和地线,提供了六个稳定的接地点,所以恰好可以将IC座搭起来。

部分引出用的是手工刻的印板

部分引出用的是手工刻的印板

第五脚用0805的电容

第五脚用0805的电容

两个VCO

两个VCO

网友A:
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带锡的高频磁柱

楼主:
这是很十多年前,从信箱单位的淘汰物资中收的,量也不多,好象只有我收了一点。

楼主:
原来CTRL加回车是发布,我以为是分段提行。
当时是见过一些信箱单位流出的实验板子,一种是用这类瓷柱或焊排的,
另一种是用双面孔化洞洞板的,当时感觉太阔气了。
这个时间大致了解到死虫法了,所以觉得这种瓷柱可能有用,就收了点。
现在这种方法在专业人中可能早就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有卖这种带锡的高频磁柱

买一堆陶瓷保险管用蓄电池把它烧断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堆陶瓷保险管用蓄电池把它烧断就有了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高频瓷柱是什么东西?

楼主:
在以前的一种黑白电视机U头中,有些定片就是安装在高频瓷柱上的,这种瓷柱是特制的,起的是一个绝缘的作用,两端都有锡,好焊接,并且估计在高频损耗上有一定要求。这是我在民用机上唯一见到的。
这种瓷柱估计成本不低,我手中有一种,每个都用纸皮单独包裹的,估计是防止氧化。
有些瓷柱中心通孔可用于引线连接。
这些都是淘汰品了,只不过我们业余还可以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以前的一种黑白电视机U头中,有些定片就是安装在高频瓷柱上的,这种瓷柱是特制的,起的是一个绝缘的作用 ...

那种是穿心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