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参数的二极管如何查找型号?

楼主(2024-06-08):
是从示波器上卸下来的,都是玻璃封装的,有的上面印着绿色的圆环,还有印着蓝绿色环的如图,导通电压都在0.3几伏左右

网友:
以前这种管子多为检波管或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里面原来的结构是不是类似于国内的2AK及2AP,里面是弯曲的金属丝结构,再结合原来在电路中的作用选择了 ...

大的那个里面是金属丝那种结构,而小的则是那种面儿接触的好像是肖特基

网友:
我一直以为带环的都是稳压管

网友:
没办法猜,我信口雌黄说是4148就太不负责任了,至少要测绘一下周边的元件再推断。也许是稳压管。

楼主:
右边儿那个双色环小个头那个是1ss97,这个淘宝有卖的 但是左边那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的一个是1N60吧?

网友:
象这种玻璃封装的带色环的就是普通二极管,在老美的老式仪器电源部分上应用的较多。其在电源部分应用,从常理上推测,其使用开关二极管的机率一般极少。也不是稳压管,老美的仪器上的稳压管基本上是灰色的(有型号或代码)

网友:
既然是从示波器上卸下来的,想办法找示波器的图纸,上面会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