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固态便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8):
告示原因:
之前买了一个固态,全新未使用,却非常便宜。是假货,还是刷了?
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了,没有问题。

请赐教

网友:
这价格都敢有想法?

网友:
假的也能用啊,但是和真品差在速度,品质上,可靠性。这就你十W的车和几十W的车都能开。最大区别在你想便宜买到真货,来达到目的。

网友:
假货  里面扩容tf卡或者扩容U盘 10几年前的玩法了

网友: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 另外你把容量写满或者用检测软件测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120G扩容的。

楼主:
买来给朋友升级笔记本的,还好给朋友用了另一个

楼主:
后面这个是前几年299淘宝买的,什么团长。我也感觉闲鱼这个不太靠谱,就把这个给朋友用上了。

楼主:
这个容量用哪个软件测一下?

补充内容 (2024-6-8 21:09):
谁来解读一下,上面的测试都有啥样的问题。。。。。。

网友:
咸鱼至少8成三星固态是假冒伪劣

网友:
关键是用啥软件刷的?用啥软件能测试出来,拿去跑挖矿行不行?

网友:
低价盘也不是不能用,不过如果做主力盘 还是上三星 英特尔 凯侠吧 被坑过

网友:
往里面拷1T电影,,,真相大白。。

网友:
用urwtest测2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