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

楼主(2024-06-08):
买了5个铁塔保护板,基本也会写数据了。想知道剩下的排插都有啥功能,谢谢。

楼主:
那几个是报警声音插口,哪几个是温度传感器插头。谢谢

网友A:
没有说明书的吗?
不知道保护的是什么铁塔?如何保护?或者只是报警?
所谓保护,是防雷?防偷?还是防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的吗?
不知道保护的是什么铁塔?如何保护?或者只是报警?
所谓保护,是防雷?防偷?还是防别 ...

就是鱼上的铁塔带蓝牙的保护板。只知道采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书的吗?
不知道保护的是什么铁塔?如何保护?或者只是报警?
所谓保护,是防雷?防偷?还是防别 ...

二手的没有说明书。啥也没有,就一块板子。

网友:
准确的说是铁塔换电锂电池保护板,这个只要能充电放电就可以了,高级点的可以连接手机蓝牙

网友(2024-07-10):
请问16串,组的15A容量的电池,用啥样的保护板?小白一个,请指教,你这能用吗?个头多大?

网友B:
到现在手上只有电池,32140 15A 16只,好像还缺不少东西,充电器、支架,镍带,保护板,青稞纸,环氧板啥的。充电器可以用58.4V58.8V的这玩意还要选专用的铁锂吗?应该不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现在手上只有电池,32140 15A 16只,好像还缺不少东西,充电器、支架,镍带,保护板,青稞纸,环氧板啥的 ...

你这个电池还要分什么品种的,是三元的还是磷酸铁锂还是其它的,它们的电压不一样保护板也不一样的,这些确定好了才能做其余的,充电器是最后考虑的,在里面道道太多,为了安全先全部了解清楚才搞

网友:
刚买的佳仕凯32140 铁锂的。16串3.2V 充电到3.60-3.65V 下午刚买了58.8V3A的充电器

网友C:
标注TI,T2,T3,T4,T5的那个排查是温度传感器的,我在找休眠唤醒的开关是哪个
要不然太费电了,均衡也慢

网友:
买了块16串磷酸铁锂的有蓝牙功能,装上测试蓝牙是坏的试用通信口与笔记本联网数据经常断开,和店家反映情况又补发了一块,用手机小程序和电脑都可以用,在电脑侧可以修改功能

楼主(2024-08-22):
引用 网友C:
标注TI,T2,T3,T4,T5的那个排查是温度传感器的,我在找休眠唤醒的开关是哪个
要不然太费电了,均衡也慢

声音报警功能是哪个插口,想骑行中有个提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