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晶体管到电子钟——全分立元件数字电子钟

楼主(2024-06-09):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两张图片,第一反应是震撼作者背后的心血,其次是羡慕。
我也想要做!https://ch00ftech.com/2012/07/10 ... k-part-2-prescaler/
原作者用的直插件做的,体积比较大,挂在墙上;三极管做分频器,功耗大;市电作为频率基准,精度凑合。
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用全分立元件做一个低功耗的数字钟,同时体积不能太大,精度嘛,难度还是挺大的。低功耗要求使用互补MOS管,小体积就需要使用贴片元件,高精度需要石英晶振。
从2016年multisim仿真电路的结构,断断续续用了2年,完成了方案设计,终于在2018年用了半年时间搞了出来。到现在发帖2024年了,这个时钟走了6年,依然正常在运行。

项目的特点:
1、用贴片元件代替直插元件,电阻电容用0805的,MOS管用SOT-23;
2、用互补mos管 BSS138,BSS84代替三极管分频器,降低功耗。1Hz工作频率下每个D-Flip-Flop耗电大约15uA;
3、数码管用扫描的显示方式,刷新频率64Hz;
4、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隐藏秒显示;
5、引入感光电阻,黑暗下自动降低数码管亮度;
6、32768Hz晶振作为频率源,每月误差10s以内(20~30℃)

元件种类和数量:
2N3904       83个
BSS138      498个
BSS84        584个
电容          162个
电阻          232个
IN4148      214个
led               2个
7段数码管     6个
其他接插件   若干

1、结构
如图,数字电子钟需要振荡器,分频器,计数器,译码&显示器四个基本部分。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的32768Hz方波经过15个二分频器得到1Hz秒脉冲信号,进入计数回路,秒、分回路是10进制,6进制级联,时回路是24进制。每个计数回路输出二进制码给译码和显示电路。除此之外,还从分频器中引出4Hz信号用在调时,1Hz信号用于驱动“秒点”。为了进一步降低功耗,显示器部分动态扫描显示,显示器“00:00 00”共7个字符,从分频器引出1024Hz信号,经过2个3分频器,驱动每个字符依次点亮约2ms,扫描频率128Hz。同时用光敏电阻控制数码管电流,随着环境光线自动调节数码管亮度。

2、32768振荡器
借鉴First-Hand:The_First_Quartz_Wrist_Watch振荡器,三极管是2N3904(S9014无法起振),用串联电容的方法调整振荡频率;这部分3.3V供电,电流0.2mA;
https://ethw.org/First-Hand:The_First_Quartz_Wrist_Watch

3、二分频器,高频分频的时候,分立元件CMOS输入电容较大,无法完成,因此此部分仍然使用2N3904分频,每节电流0.4mA

4、计数器
1)触发器
低功耗计数器的核心是CMOS组成的非门和传输门,静态时功耗几乎是0。尝试了多种组合,最终确定M-S D Flip Flop这个结构,功耗低,同时翻转工作稳定。唯一的缺点就是元件数量较多。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双向传输门使用两个同型背靠背链接的MOS巧妙地利用了MOS管的体二极管,导通之后沟道会短路体二极管,不产生显著的压降。
2)逻辑门
CMOS电路与非门、或非门使用的原件比与门、或门使用的元件更少,因此将原作者的电路做简化。

5、译码器
BCD码转7段码基本单元是4输入与非门结构控制pmos开启,驱动共阴极数码管的每一个段。这里之所以把每段分别调整,目的是为了保证不同显示段数下,发光的均匀性。如果放在共阴极部分调亮度,会导致显示不同数字发光亮度不同。

6、显示
为了进一步降低功耗,6个数字加1组秒点部分采用动态扫描,从分频器部分引入512Hz信号给3个二分频器,每部分点亮1/8周期即1.95ms,7.8ms完成一次扫描。

7、电源
采用一个18650供电,充电部分用了4056模块,稳压部分用了一个3.3V LDO(主要是因为懒),做好之后也没去测整机功耗,由于是使用LED的关系,2600mAh容量可以使用2个月左右。
后续计划升级二代用LCD屏幕

正式做板前也进行了洞洞板的验证,确认可行性

总的PCB布局分为2层和面板,用感光蓝油做的双面板

网友:
这得多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第一张图的全分立器件的电子钟07年还是08年的《无线电》介绍电子计时电路的时候给过一张264个晶体管的电子表电路 做封面照片

网友:
真去库存。

网友:
算你狠,这么多元件,光是焊接,都累死人。
不过,我有机会了,也想搞一个。

网友:
其实我一直想用3DG12+2AK+ 涤纶电容做这个,不过相比SOT23的BJT和1N4148,3DG12与2AK太贵了……

网友:
毫米级制程,3D堆叠工艺,登月级算力

网友:
用CPLD自己设计一个,EPM3032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功耗感人

网友:
把我想做的给做了, 之前很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但现在只会深感自己想得太多, 做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