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耳机插座、中周等多脚零件用什么法好?

楼主(2024-06-09):
请教大家,拆耳机插座、中周等多脚零件用什么法好?我是用一二十元钱的那种吸锡器配合电烙铁,可能是我的技术差了些,经常把焊盘弄坏。早期的分立件板或收录机板还凑合,但现在的袖珍收音机如德生PL757、PL450等等,都是双面板,过孔又细,怎么吸也取不下来,最终把焊盘弄掉了。因此请教,有什么好方法、好工具推荐。

网友:
上小火炕,热风吹下来

网友:
我习惯堆锡,烫化大坨拿下来,烙铁用马蹄头

网友A:
拆耳机插座、中周、变压器、晶体管等多脚元件俺电热吸锡器,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
我一般都用吸锡带,单面板轻松拿下,双面板需要把烙铁温度调高些,一样搞定。
吸锡器一般对单面板比较好使,双面板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
与时俱进风枪------吹
空心针管、吸锡器都是过去式

我还是喜欢烙铁,自己做异型头子、双烙铁(堆锡法)、吸锡带(贪便宜可自制)
如商业维修-------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耳机插座、中周、变压器、晶体管等多脚元件俺电热吸锡器,速度快、效率高。

电热吸锡器有何优缺点?有好的牌子推荐吗?

网友:
最早用针头,后来用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吸锡器有何优缺点?有好的牌子推荐吗?

电热吸锡器是易耗品,一般的都可以用,黄花、实益都行,别指望一把用一辈子。

网友:
双面板确实是难搞,所以我设计PCB板,尽量用单面板,宁可多跳线。

网友:
双面板中间有过孔,是金属化的,也有焊锡
我一般是用电脑拆下来的软线吸锡,股数多,每股细,吸得干净

网友:
        拆中周用不锈钢空心针头,选合适粗细的空心针头,带柄的空心针头网上有成套的出售,操作要规范先预热空心针头,紧接着熔开焊点然后针头插入,OK1个,其它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吸锡器是易耗品,一般的都可以用,黄花、实益都行,别指望一把用一辈子。

我也喜欢用这种,以前修PCB都是黄花的,但是很多年不修了,前些日子看到网上有很多卖黄花的。但不知真假,清PM个链接,谢谢~

网友:
针头加编织线,用针时要注意,别用力拧,以避免把脚从中周或变压器上弄断,下不来用编织线吸走余锡,如此反复几次就好了。

网友:
除了吸錫器,好像沒有特別趁手的工具,就是吸錫器也需要熟練才行。

网友:
用热风枪是最好的办法,枪头根据零件大小可灵活更换

网友:
其实我感觉最方便有效就是做个专用的烙铁头,上去待锡化了一下就拔出。

网友:
空心针拆焊技巧

空心针拆焊技巧主要包括使用空心针进行拆焊的步骤、注意事项以及适用情况。12

使用空心针进行拆焊的步骤:

首先,使用电烙铁将需要拆焊的元件焊点上的焊锡熔化。
选择比元件引脚稍大的空心针,让元件引脚穿入空心针中间。
旋转空心针,同时将电烙铁移开,待焊锡凝固后,取出空心针。
此时,元件引脚与焊盘之间会形成一个缝隙,可以取出元件引脚。
注意事项:

在使用空心针之前,确保空心针的孔径与元件引脚的粗细相匹配,以避免过大或过小的孔径导致拆焊困难或损坏。
操作时,应保持手部稳定,避免因抖动导致空心针插入不准确。
拆焊后,应检查元件引脚与焊盘是否完全分离,以及是否有焊锡残留,确保拆焊质量。
适用情况:

空心针拆焊适用于多种电子元器件的拆卸,尤其是当元件引脚较细且空间允许时。
对于小孔里面粗针脚的情况,可能需要尝试多次或使用其他工具辅助,因为强插可能导致焊盘翘起或损坏。
空心针拆焊方法因其工具简单、操作方便、拆焊质量好而受到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空心针拆焊技巧通过简单的工具和操作步骤,实现了对电子元器件的精确拆卸,适用于多种情况下的拆焊需求。

网友:
假如当初PCB设计时,焊盘金属化孔孔径和元件脚直径相差小的话,就很难锡吸,
特别是Sprint Layout的元件库,很多都是用0.6mm的,且外径也小,拆起来很容易坏焊盘,所以我画PCB时,能改的都尽量增大0.2mm。

网友:
憋一口气,烫化一个头,把流动的锡吹跑,然后下一个。

网友:
电动吸锡器,可以试试。当然也不是万能,有些孔比较小的也是吸不好。温度太高容易烫坏板子,温度太低,效果不好。

堆锡是个好法子。

再就是热风枪,最好也是先堆锡。把脚连起来,利于传热。

网友:
分立元件用加热吸锡一体的·吸锡器好用,价格不要太低,此外空芯针也好用。贴片元件还是用热风枪好用。

网友:
我习惯用吸锡带。

网友:
我用过粗铜丝,把焊点连起来加热,相当于堆一大坨锡。有个帮手,两把烙铁同时加热更好。

网友:
热风枪最好,调合适的风力和温度,吹风嘴不要太大。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总结一下:
一、使用热风枪;
二、电动吸锡器;
三、普通吸锡器(需配合电烙铁使用);
四、吸锡带;
五、空心针头;
六、堆锡。

网友:
拆变频器的模块才叫一个难呢,空心针、电热吸锡器、粘锡都用上了,就是拆不下来。双面板拆元件就是难,明知道问题就在哪,但是元件拆不下来,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