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收音机

楼主(2024-06-09):
板子没有丝印,按我理解应该是这样连接

楼主:
看了一下后面好像对不上,要么要少一个电阻,要么少一个电容,改成下图,可能会温度一点

网友A:
这是史上灵敏度最高的再生收音机电路,我此前无意中发现的。做了这个电路,你会发现倍压,来复都是忽悠大众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适合对来复,倍压的描述,强信号它们或许能增强信号,弱信号它们则不闻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史上灵敏度最高的再生收音机电路,我此前无意中发现的。做了这个电路,你会发现倍压,来复都是忽悠大众 ...

一堆散件,看着发愁,天线都要自己绕

网友B:
我怎么老觉得来复再生四管机是那么的经典。楼主赶紧把这机器装起来,比试比试

网友C:
这机在收上没感到有什么特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老觉得来复再生四管机是那么的经典。楼主赶紧把这机器装起来,比试比试

我早已对比过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728&mobile=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在收上没感到有什么特别啊

是的,99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电路,其貌不扬,也就没有在意。直到几年前得到这个收音机的实物,修复后发现灵敏度居然很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728&mobile=n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堆散件,看着发愁,天线都要自己绕

难得的古董。我的是这种: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728&mobile=no

网友:
曾经在电子世界有邮售的实验套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史上灵敏度最高的再生收音机电路,我此前无意中发现的。做了这个电路,你会发现倍压,来复都是忽悠大众 ...

这个图灵敏度高是因为有好几级放大吧,就再生来说都差不多,倍压来复也有它的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灵敏度高是因为有好几级放大吧,就再生来说都差不多,倍压来复也有它的道理。

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不是因为放大级数多~MG69-4放大级数也不少,但灵敏度没有这个高。这个电路灵敏度高是因为它放弃了自欺欺人的来复和倍压,它们的缺陷就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不是因为放大级数多~MG69-4放大级数也不少,但灵敏度没有这个高。这个电路灵敏度高是 ...

可以试试只留单管,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来复一般用于单管。

网友E:
就这电路,灵敏度会比MG69-4高?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只留单管,这样比较有说服力,来复一般用于单管。

加了再生的636单管机,和MG69-4的区别,不是后者收台多,而是后者音量大。还有,这个电路名为四管机,其实最后一个三极管是为了做阻抗匹配,满足手里没有高阻耳机的爱好者的,如果手里有高阻耳机,最后一个三极管完全可以去掉,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其实是三管机。

我在信号差到极点的地方对比过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728&mobile=no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这电路,灵敏度会比MG69-4高?没看出来。

是的,我99年在《新颖收音机原理与制作》一书中看到这个电路,书名我记不太清了,总之和它差不多的一个名字。我当时的感觉,这个电路其貌不扬,连来复和倍压都没有,也就没有在意,书中说的在同类收音机中拥有较高灵敏度,应该是夸大其词。

直到2019-2020年间,我收到一个古董故障机,处于修复保护古董的目的,我把它修好了,也有坛友帮我搜到了它的电路并发给我,原只想让它出声就行,想不到修好后一试听,白天在我这里信号差到极点的地方,它居然能收到几个台。这才让我对这个电路刮目相看,我再一看,这不就是当年那本新颖收音机制作里的那个其貌不扬的电路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7728&mobile=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在收上没感到有什么特别啊

我99年就是因为惯性思维,和这个好电路失之交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99年在《新颖收音机原理与制作》一书中看到这个电路,书名我记不太清了,总之和它差不多的一个名 ...

不知你的MG69-4,是成品机还是DIY机?在不在状态?是用喇叭接收,还是用耳机接收?如果用耳机接收,输出阻抗是否匹配?这些都会对灵敏度的“体验感”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的MG69-4,是成品机还是DIY机?在不在状态?是用喇叭接收,还是用耳机接收?如果用耳机接收,输 ...

在状态,成品机,并且我有三台MG69-4,厂家为了不自激,再生都调得很保守,到手后,我又重调了一下再生,使之刚好不自激。此外,我还用自制的加了再生的636单管机试听,收不到台。MG69-4哪有耳机插孔?而使用55mm磁棒的六管超外差袖珍机,要把耳朵几乎紧贴在喇叭窗才能收听。使用1019类的收音机,效果更差,噪声很大,我有两种这类收音机,一种仍旧使用55mm磁棒,另一种是德生/德劲的,它们的磁棒较长,估计有10厘米,然而它们的中波收听效果不好,还不如六管袖珍机。

网友:
搜到了,那本书叫《新颖简易收音机制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史上灵敏度最高的再生收音机电路,我此前无意中发现的。做了这个电路,你会发现倍压,来复都是忽悠大众 ...

独立高放,三极管检波.独立低放,这肯定比一只管高放十二极管检波增益高多了,但只用了一只管.你不要说来复式没用,只要是二极检波都是负增益.所谓倍压检波只是效率稍高,不是加倍,还是负增益,三极管检波是正增益比增加一级高放小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独立高放,三极管检波.独立低放,这肯定比一只管高放十二极管检波增益高多了,但只用了一只管.你不要说来 ...

前面我说过了,来复和倍压都是看客下菜,信号强则它们帮忙加强,信号弱则无动于衷。多数人在信号比较强的地方,来复和倍压的缺点并不明显。但是在我这里信号差到极点的地方,它们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收音机表面上看是四管机,其实是三管机,如果手里有高阻耳机,最后一个三极管可以省略。而这个四管机的调试制作难度,就比传统来复再生四管机简单多了,并且效果更好,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