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看看,这样的Pmos开关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4-06-09):
准备做个Pmos开关替代 船型开关。最大电流30A。
输入的电压范围在12v - 30v之间。准备用在我的高频烙铁的开关电源 和  烙铁控制板之间 替换现在的 船型开关。

请各位大佬看看这图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pmos

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可以2~5K,R2可以100Ω。
开关频率不高可以不加三极管。
印象中有个IPB180P04的PMOS。2.8 mΩ,要是 ...

如果供电电压在20V内, 一般不用D1,   R1,R2可以这么取.

如果供电30V, R2取100, 则D1及R2上的电达110mA左右, 功耗有点大. 如果供电12V是没有问题.

一般R1不用改, R2可以取1K~5.1K,都可以. 可以在R2并联上一个100nF的电容(因为不是PWM)
这样,导通时,电流主要经电容. 导通后电流就只有R2.

PMOS关闭时,如果有D1,电流主要经D1,R1取小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什么别的芯片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最好是 能 12 - 30v都可以用,就可以省个ldo

话说为毛不直接用一个直流断路器

网友:
不考虑驱动电路速度,光是持续的 30A 电流,对你选这个摸死来说就很危险吧

网友:
用是可以用,D1要減小穩壓值,1N4740就夠了。管子的持續電流不要超過10A,可以用三個并聯。

网友:
场效应管替代继电器和机械开关早已用在液晶电视以及低压电路上边去了,不过负极搭铁机芯通常使用p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B:
30A  电流按照 0.5 欧压降来算也要 15W 功耗,散热是大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A  电流按照 0.5 欧压降来算也要 15W 功耗,散热是大问题啊。

你少算了个0吧,按手册上的0.030欧算都要27W  还是说你说的是0.5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少算了个0吧,按手册上的0.030欧算都要27W  还是说你说的是0.5伏

口误了,俺没看手册,就是随便估了个 0.5V 压降 ......

网友:
啊,烙铁都要跑到30A电流啦,12V好几百瓦。

网友D:
如果只是做电源开关用,没必要单片机控制,而且你的摸死选小了,数据表里23mΩ,30A时的功耗有20w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口误了,俺没看手册,就是随便估了个 0.5V 压降 ......

不是口误的问题哈,问题出在P=I*I*R,而不是P=I*R。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口误的问题哈,问题出在P=I*I*R,而不是P=I*R。

30A  电流按照 0.5 欧压降来算也要 15W 功耗

这句话,很明显是欧用错了。明显是大师打字笔误(说压降---------电压。怎么会是欧姆呢?),大师不可能连功率怎么计算的小儿科问题都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做电源开关用,没必要单片机控制,而且你的摸死选小了,数据表里23mΩ,30A时的功耗有20w

请问大佬有什么别的芯片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最好是 能 12 - 30v都可以用,就可以省个ldo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正,看来是要加几个mso一起用

网友:
主要元件, 都可以本月薅立创的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