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速电路不理解,请教老师

楼主(2024-06-09):
某宝购入 一个标称4000瓦调速电路,准备用于角磨机.拆开描了一下电路,感觉不同于寻常,有些不理解,想请懂得老师指导一下。
红圈内的电路是干啥的,一般电路没有。图中DB107是个整流全桥

网友:
画没画错,上实物图吧^_^
不过,95%的概率桥堆画错极性了~

网友:
电机是电感性负载,电感的基本特性是阻碍电流的变化,所以电流总是滞后电压90度。
此电路是在电压归零的时候给电容C1快速放电的通路,跟上电压的相位。

网友A:
按电路分析,我估计是这样的:

1、这个电路的控制功率大,所用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甚低。

2、没有这个桥堆时,需要给调节导通角的RC电路取较低值的R值(含电位器值)。否则,会因为RC电路的R值过高(可达400k欧),导致所能提供的触发电流不够大,造成控制导通角的功能失效。而当R取低值时,那么就需要C取高值,电容的体积和成本猛增。

3、有桥堆时,触发电流回路中的R值最多只有32k欧,能保证可控硅触发。

4、由于桥堆与32k电阻的连接关系,两只32k电阻对电容C的充电放电作用,在完整的一个工频周期里,实际为零,因此,32k电阻的接入,不影响原RC电路对导通角的控制。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或者钳位 二选一
再不就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
或者钳位 二选一
再不就是画错了

DB107是个全桥,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在这里,画错的可能性比较小,我对了好多遍,更改没错。

网友:
4000瓦,一般要采用同步触发电路了

网友:
购买的是这样款式吧。
画图,标注要标清楚,不能省略的,不要乱省略。
元件的极性,反复核对。糊涂的时候,等人清醒的时候再标注它^_^

试着帮你标清楚一下输入、输出线路

网友:
总感觉这种靠市电过零点电压转化来关启的电路很浮,要是接了直流或市电不按照规矩来怎办

还有这个整流桥,10A,吃了功耗很多,发烫厉害

网友:
个人认为:从该电路的等效电路上看,其双向可控硅控制的是电机(感性负载),对触发电压的上升率要求较高,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失控现象,对此在主电极上并联吸收电路,即,D2、C1、R1、R2电路组成。至于触发灵敏度问题,可选择较易触发的反向触发即可解决。

网友:
有的调速板上是有好几个二极管的,这只是把二极管集中到了整流桥里了。小鬼头版主说的是正解

网友:
按照楼主标注的DB107,我标注了它内部二极管的排列方向,有兴趣的朋友慢慢分析~

网友:
借鉴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到底还是没看懂
从图来看,我描的没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到底还是没看懂
从图来看,我描的没错呢。

此电路对C1的充放电有影响,分析是阻尼的作用吧。

网友:
这样看比较清楚,触发后,可控硅导通,积分电容的电压可以通过整流桥释放掉,等下个半周期到来,重新充电,这样每个半周触发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
手里也有两个这种调速器,实际分析硅桥+两颗电阻只在零点时\对C1快速放电,不影响充电

网友C:
质量大 功率大的电机, 在调压调速时不能转速太小    最小速度必须有一定的额度。
传统的调节电位器阻值太大, 所控低速端速度太小容易出问题。
而如果变更可变电阻值也不是好的选项   因为电机大小不同, 可控硅起步控制电流也不同  该可调电阻阻值需求是多样的,不容易和电机匹配。

简单处理是给可变电阻,再并联上一个小阻值电阻,这样既能保证最小的初速度   还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速度范围。

问题来了,并联的这个小电阻阻值确定,陷入两难:阻值太小了会影响速度调节范围    太大了控制电流不足不能保证初速度。

反复权衡,只有采用  “小电阻值并联  +  二极管电位垫垒抬高电压”  这一招   ==  完美解决问题
一方面小电阻值保证了控制电流足够 使最小速度有额度量;   另一方面垫垒抬高了电压使得电位器控制范围能力足够大。

由于是双向可控硅,所以,带有垫垒电压二极管的并联小电阻,必须有 2 条分支,以保证正、负半周期的平衡。

分析完毕

综上所述,理想的触发电路应该是如下的形式,当然二极管数量你可以多多垫垒一些效果也许会更好。

=========================================================
至于后来的好事者  为什么使用了全桥应该没有道理。也许当时是半桥货源不是很好买。

全桥的使用可以说是电路发热的罪魁祸首,你把下面那半个桥  就是导通角电容 和  插座那一端的半桥   阉割掉
相信触发效果一样,电路不再发热。

你会感谢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质量大 功率大的电机, 在调压调速时不能转速太小    最小速度必须有一定的额度。
传统的调节电位器阻值太 ...

没有那一半,充电时没有钳位,会导致充电时间常数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分析,我估计是这样的:

1、这个电路的控制功率大,所用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甚低。

我漏了分析另外2只二极管的作用,因此,更新后的电路分析是:

1、原来分析的那只二极管在触发后,实际起到了加快电容c的放电作用。漏分析的另外一只二极管,他的两端压降只有0.7V,对原来所说的通过32k电阻获得更多触发电流起到了限制作用。

2、由于这只二极管的存在,原来所说的原二极管起到增大触发电流的作用不成立。触发电流的大小仍是依靠触发二极管超过触发电压后的负阻特性,来获得足够的触发电流,不需依靠外围二极管的帮助。整个触发回路仍是由电容c、触发二极管、可控硅的pn结构成。

3、由于二极管的加速放电作用,电容c在下半个周期里,需要充电更长时间才能达到触发电压。这样一来,rc电路的延时特性得到充分保证,因为没有这些二极管时,电容c的放电不够彻底,实际得到的延时时间会缩短。

4、综上,桥堆和2只32k电阻的作用是,改善rc电路的延时特性,能让这个调压器更好地进行小功率输出的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一半,充电时没有钳位,会导致充电时间常数变小了

你说的对,是我忽略了直接回路的那两个二极管的钳位作用,才有了把它们杀掉的念头。现在看还不能简单地去掉。

怎样保证低转速小功率下的工作更可靠些,会重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因为原电路整流桥和电阻发热严重的话。

网友:
负载是白炽灯泡就能明显其差异。由亮转暗在接近熄灯时沒接入红圈会闪烁,若有接入紅圈就无闪烁而能顺利熄灯。现在换成电动机大致上也有这作用只是不明显。

网友:
经过思考后纠正前帖的表述,个人再次认为:一、对Q1可控硅未导通前COM和OUT端是相等关系(零线),只有可控硅导通后,才能确定OUT端为火线端。二、整流桥的的作用有二,一则:其桥中的4只二极管中有两只二极管在交流电In端为正时,OUT端为负时,其交流电由In端通过其中的一只二极管、32K电阻至OUT端构成回路,把32K电阻并联于电路中(有电流通过32K电阻,电阻可能温度较高),反之另一只另一只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二则:电桥中另两只二极管为C1电容提供放电回路(上面有坛友分析是正确的。不能从充电回路放电,时间太长,不利于交流电在过零后(负半周)的工作)。其放电过程为,当正向充电结束,即In端为正、OUT端为负,可控硅导通,放电回路由C1正端,电桥中一又一只二极管、32K电阻、可控硅,至C1电容负端。反之在OUT端为正,In端为负)。

网友B:
我这调速器500k电位器烧坏了两次了
第一次烧坏一侧,然后换了个线头方向
现在又烧坏了
看楼上的那些是使用的2W电位器
我这个是WH148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调速器500k电位器烧坏了两次了
第一次烧坏一侧,然后换了个线头方向
现在又烧坏了

个人认为:该“电位器”、相关电阻及电容组成的RC电路,系为双极二极管供电的,当双极二极管的供电电压达到30V(可能)以上时,可控硅触发导通,交流电压加到负载上。在排除该回路其它元件无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为该电位器因经经常使用,其上的碳膜已磨损严重,接触电阻加大,当再通过原来电流时可能导致该电位器发热损坏。可更换一个质量好些的更换上。不妨也可以“试着”在该电位器二端再并联一个微调电位器看看(有些产品设,其主要微调可控硅导通角;但你可用作起分流作用,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既然楼主有电路图及元件型号和参数,为什么不用仿真软件试试仿真,根据仿真的波形图及楼上的不同分析相结合起来,这个电路就不难分析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E(2024-11-08):
引用 网友B:
我这调速器500k电位器烧坏了两次了
第一次烧坏一侧,然后换了个线头方向
现在又烧坏了

如果电容C1变质漏电,也会造成可调电位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容C1变质漏电,也会造成可调电位器损坏。

感谢回复,再坏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