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3路过流保护供电电路,12伏 每路门限1.5安超过停止该路供电

楼主(2024-06-09):
平时12伏由开关电源供电,停电时切换到三串锂电池供电,三路输出为1.5安,若支路超过1.5安时,该路停止供电或打嗝,哪种检测和断电电路可靠?我想用继电器或mos管,但电池供电时,当电池电压降低后场效应管因栅源电压降低,发热引起事故!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有一种高侧电源开关,自带电流检测输出信号和开关控制输入信号,就是价格比较贵,全新的40多一片,旧的10元左右,英飞凌的,考虑吗?型号我忘了……有兴趣的话我上班看一下,我现在做的某东西就用的这个。

以上内容作废

电池保护板,就有过流断电功能,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用二极管,或者继电器,是否可行?电池保护板似乎很少有因欠压发热的,欠压它就关断了。

网友:
研究一下常见的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

网友A:
下面是我在用的截止性限流保护电路
过流电流大约是Vbe/(R1+Rds)
当过流时,三极管导通-》PMOS的Vgs降低-》PMOS的Rds增大-》检测压降增大-》三极管导通更厉害-》Vgs更低,这是一个正反馈,截止型保护。
LED是过流保护指示灯,稳压二极管是保证Vgs不超过20V。这个电路适应供电范围从6--100V,由PMOS耐压决定。这个电路不用散热片,是开关截止型

但截止型一般需要启动电路,R4是启动电路,

楼主:
感谢luosifu heliu lcky_z等老师们的指点,我研究一下电池保护板和locky_z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在用的截止性限流保护电路

过流电流大约是Vbe/(R1+Rds)

这个好,请问r3要怎么取值?

截止型保护 是不是一旦过流,就一直保护,要重新上电才恢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在用的截止性限流保护电路

过流电流大约是Vbe/(R1+Rds)

这个电路存在原理性错误:
当输出负载带有阻性或者容性时,电池通电瞬间,输出会对地拉低,此时三极管瞬间导通,导致PMOS永远也不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存在原理性错误:
当输出负载带有阻性或者容性时,电池通电瞬间,输出会对地拉低,此时三极管瞬 ...

R4是起到自恢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是起到自恢复作用

没什么用。对于加热器、灯、电机等常见负载而言,R4这个100欧姆的电阻跟没有差不多,不足以把输出拉高。

网友C:
用一个不到两元的单片机取样检测想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编个程序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不到两元的单片机取样检测想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编个程序很简单

单片机加上若需电源,功耗会不会大些?一旦坏了,无法通用更换也是个问题

网友D:
锂电主要分为三元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能源密度大,后者安全性较高。电子市场流通的是梯次电池,也就是说新能源汽车报废电池分拣后的重新进入市场的电池。充电宝绝大多数采用梯次电池。
锂电之前,例如铅酸电池、镍镉电池(污染环境被淘汰)、镍氢电池都不需要电源管理系统(BMS),因为它们过充发生爆炸事故很小,但对寿命有影响。
出现锂电后,才需要BMS,是因为过冲容易发生爆炸。它是锂电自身无法解决问题的一个被动方案,主因是锂电,次因是BMS。
带BMS系统的锂电充电系统都无法解决问题,只靠过流更不能解决问题。完善BMS系统不但过压、过流、过温、还有过压力、过充保护。这都无法保证过充发生爆炸问题,因为是次因,这些保护是被动。
过充迅速使隔膜的晶格扭曲突然产生大量热量,若热量不能及时排走,易发生诺骨牌效应,直接导致崩盘,这个过程几秒钟完成。BMS无论多么反映迅速照样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这么多的核心是,你可以使用镍氢做实验,不要使用锂电做实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加上若需电源,功耗会不会大些?一旦坏了,无法通用更换也是个问题

单片机都是毫安级电流 一个继电器吸合顶几十个单片机工作。所以单片机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就是执行环节 是用继电器还是MOS管。
单片机保护后 可以过一段时间(几秒 几十秒都可以)接通电源,如果短路继续保护。也可以彻底保护 直到断电重启

你的应用很简单。超过1.5A保护 。显示都不需要。取样电阻用100毫欧。当取样电阻电压超过1.5A*100毫欧=150毫伏的时候。单片机让MOS管或者继电器导通保护。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指示那一路保护。
单片机同时也可以检测电池电压  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E:
正常设计和使用,觉得你买一盒保险丝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都是毫安级电流 一个继电器吸合顶几十个单片机工作。所以单片机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就是执 ...

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设计和使用,觉得你买一盒保险丝算了。

无人值守时,能自动重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主要分为三元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能源密度大,后者安全性较高。电子市场流通的是梯次电池, ...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安全是第一要素,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是第一要素,祝你好运!

谢谢你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