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能用在音频、功放电路吗?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24-06-09):
很是困惑,很多人说瓷介电容不能用于音频,原因是陶瓷有压电效应,那个音质怎么怎么的差。

D1875,老衲很喜欢其音质,发现仅仅在右下角有一个薄膜电容,其它全是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

MW检波、FM鉴频全是瓷片电容,功放芯片上的相位补偿电容在电路板上也是瓷片电容。

老衲想看看扶桑大品牌收音机用的是啥电容。
ICF-SW10,大量用了贴片电容,贴片电容是薄膜电容还是瓷片电容?
有高端收音头的,建议拆拆,看看用的是啥电容,秀秀。

收音机里直接涉及音频的有中波检波、FM鉴频、FM去加重、功放的相位补偿和过滤高音等。

瓷片电容用于音频真的有问题吗?

网友:
瓷片电容,传统的那种,容量做不到太大,或许这是音频放大部分用的少的原因吧?
贴片电容,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叫法,贴片电容有铝电解的,钽的,可变薄膜电容也有贴片的
您说的那种贴片电容,可以认为是陶瓷的,它是用Xx钡Xx做绝缘介质,可以认为是很多小薄片陶瓷电容压在一起,并联的。

网友:
瓷片电容高频损耗小,比有机薄膜电容可靠性稍差,高频电路宜用瓷片电容,电压较高的低频电路宜用有机薄膜电容。

网友:
音频上常见做到0.1μ,只合高阻抗的音频电路上!

网友:
“陶瓷”是一大类无机化合物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陶瓷都具有压电性。瓷片电容是习惯性称谓,瓷片电容实际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容量做不大却容量稳定的,用在高频电路,另一类是可以做得容量比较大,但是误差大、热稳定性较差的,常用做交流波形耦合、电源退耦。独石电容也是陶瓷电容,与圆形瓷片电容类似,但容量可以做得更大,绿豆粒大的独石电容做到十微法没难度,可以用在低频电路。贴片线路板上面用陶瓷电容的不少。

网友:
以前没接触电路时觉着这些元件很简单,电阻看阻值电容看容值,接触后才知道电容还分电解电容磁片电容薄膜电容钽电容固态电容贴片电容云母电容,耐压有分类esr也不同。嗯。。。

网友:
瓷片电容用于音频真的有问题吗?

真的有問題,用CBB或者CB替換試一試就知道。

网友:
瓷片电容(注意是瓷片电容   不是陶瓷电容  )和有机薄膜电容   其温度特性很差   其容量和漏电随温度不同而表现得很差劲。

因此,不仅仅是音响,你的系统要求稍微高级一点: 例如你的精密仪器产品若要它 无论是在冬季夏季哈尔滨,还是在海南岛,其表现都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不要使用瓷片和有机薄膜。

音响电路的话,监听级别  业界顶级级别  爱好者苛刻级别还是不要使用。
普通民众化普及品质使用也无妨大事。

网友:
老湖山功放上面用的多,其他杂牌功放也在用。

网友:
普通用用也没什么,HiFI音响不用,都用漂亮元件。

网友:
我是木耳,不过为了外观好看点,DIY的功放(从TA7240到TDA7293、分立功放)无极电容都用了长方体的威码之类,喜欢方方正正的外观,电解用低价位的依娜,你吃糠等。

楼主:
据说电解电容若接反则易爆,老衲不喜欢。
买了个固态电容,有的说是高分子固态电容,有的说是固态铝电解电容,不知会不会是固态钽电解电容,搞不清。

有的说固态电容不易爆浆,老衲大喜,有的又说固态电容只适合于电脑主板稳压,低频性能不如普通铝电解电容,用于音频不合适。
不知机理何在?哪位功放音响高手分析分析。

众说纷纭,搞不清。厂家不可能说自己产品的缺点,所以,固态电容到底是什么成分,有何优缺点,不知道。即使找到厂家的产品介绍都没用。

网友A:
自从在本坛看到有老师说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再也不敢把瓷片电容用在音频上了。改用CBB。不过CBB体积实在是大,占用小机壳里的宝贵空间。

上个月买的1206贴片陶瓷电容100μF±20%,收到货后实测容量才78μF,每粒都是如此。我总算明白了,容量只有少给的,哪有可能多给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集成块右侧那个“连体中周”是什么元器件?有何作用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在本坛看到有老师说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再也不敢把瓷片电容用在音频上了。改用CBB。不过CBB体积实在是 ...

1KHz測試的吧?改用100Hz測試,容量就可能合格了。這種大容量電容要用較低頻率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