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作222收信机电源

楼主(2024-06-10):
    本人之前发了一篇关于修复222收信机的帖子,其中自制的电源实在是奇丑无比,两个月前本人才重新购买原料和设计重新制作了此电源给电源线装上了铜网,把搭棚板拆掉用普通的树脂板加铜螺丝代替并且把线给理了,终于不是盘丝洞了

网友:
我有一台222-1收信机,有两个电源,其中一个外壳腐蚀坏了,但是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哥们变压器硅钢片浸下漆吧,看着要锈啊
外壳最好做个铁的,有屏蔽作用。
现在电磁环境本身就有很大干扰,电源处理不好也有干扰。

网友:
曾经有个电源低价卖了,后面得到一个半拉子机器,又按照原参数定制了一台电源牛

网友(2024-07-27):
我的222电源,买不到只能自己做,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