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无线电二厂的DT890故障

楼主(2024-06-10):
旧货市场收到一个贵阳无线电二厂出品的DT890数字万用表,9v电池把座腐蚀坏了,换了的电池座,上电不显示,是不是显示屏坏了。
但是凤鸣档可以响
贵州无线电二厂的dt890我有两个,这个表笔是硅胶的,而且电路板是的金灿灿的,说明书都不一样,这是应该是进口元件回国后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106芯片本身不支持蜂鸣器,

这个表,蜂鸣器电路可能是运放+4011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

我感觉是显示屏坏的多,没有时间玩,留着以后慢慢弄吧

网友A:
1,----------7106芯片本身不支持蜂鸣器,这个表,蜂鸣器电路可能是运放+4011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所以,蜂鸣器响了,和7106好坏没有关系。

2,液晶屏看上去,好像背面反光膜已经发黑了。

3,拔了7106,手摸液晶屏引脚,一般可能看到液晶屏有反应。液晶屏没有漏液的情况下,一般屏本身不会坏。还不显示可能偏振膜也老化了。偏振膜液晶屏正面,反面各一片,偏振角度相差90度。

4.   照片看不清楚,好像24,25焊接短路了????还是与异物?

网友:
估计显示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当年在坛里35包邮了两块至今时不时用用质量很好;你这块表目测屏有问题按美人鱼的方法测下;7106很少损坏。

网友:
建议先查一下7106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