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G1锗管

楼主(2024-06-10):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器,看坛子里许多人说测不成锗管,今天拿出10几年以前在本坛收的3盒管子,测试没有一个不能测的,结果与我原来测试结果基本相同,尤其是hfe和Iceo这两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是能测量了,但放大倍数高的离谱,所以测量结果无意义

你看楼主的管子|ceo才47uA,质量上乘,放大倍数高,不离谱,锗管3AG1我有200多倍的,穿意电流几微安还很稳定。T7是专门测晶体管的仪器,测试原理规范可靠。之前那个贴子里,锗管并有二极管,是因为穿透电流太大,仪器当它是好官来判断才出错的,毕竟有好多管子并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小东西测漏电流偏大的电容(非电解),它就提示:你所测元件己损坏。相当准确,老式70年代金属化纸介电 ...

楼主请发一个测试仪的链接给我看一下,是不是某商家的,也会准备尝试买一个看看。

网友A:
测量是能测量了,但放大倍数高的离谱,所以测量结果无意义

网友:
对锗管的情节,是大部分爱好者的共性

网友:
锗管没有硅管稳定性好。

网友B:
不能测锗管的是这个。

网友:
之前我用过这款,测得参数可以,组装收音机没有问题,在某宝买的几对商家配对好的锗管到手不能用,用t7测得放大倍数低的离谱,不知他拿啥配的对,反正这个仪器不错,就是有些贵

楼主:
回2楼,这是棕色点,hfe为90~120,是合格的,说明40年来质量还是很稳定的。谢谢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好管子,放大倍数高,穿透电流小

网友:
一直想买个T7玩玩,可淘宝上五花八门的T7太多,都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合适了。

楼主:
我记得好象在x宝的创客风暴这家店买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是能测量了,但放大倍数高的离谱,所以测量结果无意义

放大倍数不过才一百上下,十分正常。什么叫“大的离谱”?以阁下的观点,多少放大倍数才算“不离谱”?

网友C:
这种测试仪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试仪多少钱呢?

几十块钱,值得的,工艺一般,

网友:
我们说的是六楼这个菲尼斯的测试仪,测不了锗管,从此不再买这个品牌的仪表了

反而楼主的这种测试仪,来源自国外的高手开源自制,经过社区多代试用和更替,已经相当具备可用性了。虽然便宜,但其软件是成熟的。反而是菲尼斯这种厂商,仿制这类多用测试仪时估计人为设定了一些参数,而设计师根本不用老式锗管,才会调校出这种根本不认锗管的玩意。

网友:
这类测试仪,测试性能完好的元件,看看管脚排列,看看参数都还行。

不要拿它来判断元件的好坏。坏元件或性能很差的元件,测出来就千奇百怪,牛头不对马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2楼,这是棕色点,hfe为90~120,是合格的,说明40年来质量还是很稳定的。谢谢回复。

棕色不是最低一档吗?按Ices=1uA,那相当于Iceo对应的基极电流也大概是1uA,Iceo=26uA,则实际放大倍数为26,测试结果显示100倍,应该虚标了,

楼主:
灰点是最高一档,>200。这些管子当时在买来时,就焊了一个简易测试小装置,用的是固偏,电压6v,标点hfe普遍为90~120,lceo:你看那盒上我都分出来写在上面,最左边那一排lceo是>100uA的。兰点的普遍在70~90左右,lceo最低的5uA(都是6v电源)。当时测这些管子室温记得是22~24℃。
这些管子每盒里面放有合格证,合格证上有hfe范围,管子型号,生产日期等。只不过这些合格证找不到了。
色点各色范围大小国家并没有标准,各厂自定。咱们平常熟悉的色点主要是上海厂的。我这几盒管子是南昌生产的,生产吋询记得是1980年。

楼主:
我手上还有些30多年前买零散的管子,这些管子是从杂志上邮购的,放了30多年,管子性能lceo都普遍偏大,hfe也明显增大,性质发生变化,说明原来邮购的很可能是小厂的或业余品。

楼主:
用这小东西测漏电流偏大的电容(非电解),它就提示:你所测元件己损坏。相当准确,老式70年代金属化纸介电容耐压160v,搭电路24v电压下漏电流5~10uA,漏电相当大。
用它测电容容量也就是个大概准,将测试电容用电桥校对,误差5%~8%左右(与测试仪结果比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棕色不是最低一档吗?按Ices=1uA,那相当于Iceo对应的基极电流也大概是1uA,Iceo=26uA,则实际放大倍数为26 ...

从高到低排序,棕色排在第三档,前两档是白、灰色(哪个排第一记不清了),再往下是蓝、绿、红。红好像是最低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高到低排序,棕色排在第三档,前两档是白、灰色(哪个排第一记不清了),再往下是蓝、绿、红。红好像 ...

从小到大,红黄绿蓝紫灰白。
不知道Ices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小到大,红黄绿蓝紫灰白。

对,漏了个黄色。棕色其实应该表述为紫色。

网友G:
这个T7的测试仪我也买了一个,不记得是哪个论坛介绍这个东西,记得当时有个叫“浩祺心”网名的人说他的T7才是原创,他能拿出源码,我也不懂,在淘宝找到了浩祺电子科技的店铺,看介绍他应该是原创作者,所以买了个,用起来还不错,就是电池使用时间有点短,自己打开换了块容量大点的聚合物锂电池换上。测试参数基本可信,用来对照和分辨管脚很方便。
这盒三极管参数不错,算得上上品,好东西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测锗管的是这个。

让厂家升级下程序就可以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T7的测试仪我也买了一个,不记得是哪个论坛介绍这个东西,记得当时有个叫“浩祺心”网名的人说他的T7才 ...

我手上的就是 浩祺 的,没有外壳,最古老的那种,买来没用过几次

楼主:
回24楼坛友,真对不起我不会发链接,前面楼层我发了店铺名,在x宝上搜一下这店铺。

网友:
能测3AG1这类漏电极小的锗管,对于3AX之类漏电低频管你试试,能不能准测锗管是内置程序问题.现在大多数是以硅管优化,对锗管优化少,所以有偏差。这类测试提供的Ic电流单一而且小,只适合漏电小,Icm小的小功率管,3AX31B手册上放大倍数Ic在100mA条件下数据.更别谈中,大功率管了。按照直流参数定义做搭配一套电路,用双表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2024-07-15):
3AG1     用6V测量  Iceo应该小于7uA才算合格啊,你是用几伏测得?

网友(2024-11-06):
也是盲入了此款晶体管测试仪,用上的时候才发现根本识别不了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