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德生9710加背光灯

楼主(2024-06-11):
想给德生9710加背光灯,试了半天,也不知LED该加在什么位置合适。
频率刻度盘上面有拉线和频率指针,左边会和喇叭金属外壳碰在一起,下面有波段开关旋纽,LED无处下脚啊。

网友:
图片中标出的位置可否使用那种键盘背光灯?也就是那种234方头磨砂LED,很小,2毫米厚。

网友:
也可以考虑侧面发光led安排,贴片式,体积有大有小。

网友:
可以放在指针上。

网友:
在固定螺丝和卡扣的位置应该可以

网友:
刻度板上喇叭弧度那块,贴一圈导光条怎么样?这样灯珠就好安排了吧

网友:
应该很漂亮吧

网友:
出个馊主意:把度盘拆下来拿去复印一张,热塑后裁剪,背光灯就放在度盘后面。

网友A(2024-09-23):
支持楼主,成功后发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成功后发出来分享一下!

放弃了。
尝试过多种方案,都失败了。
这机频率刻度盘周围没有丝毫空闲多余的地方,无处安放LED,不弄了!

网友:
费那劲儿干嘛。床头安装个小夜灯或者手电,不就得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