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机可能吗

楼主(2024-06-11):
如题。现在手机很便宜了,如果是买二手的,或许只要几十元。但这并不能否定手机的技术含量。以前有坛友说,手机要比收音机复杂两个数量级。刚刚搜了一下,自制手机可能吗?还真有人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用通用安卓方案的芯片,外挂基带确实能做出来。只是体积要比主流手机大很多,性能也要落后几代,
...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一句话,个人不可能自制手机,顶多做一对对讲机,性能还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吃透手机原理,自制手机后只要求有老年机功能,可以随意偷打电话(只是实验性质)不提倡偷打 ...

明白原理没问题,但用分立元件做不出来,要么用成品的集成电路,要么自己去流片。
分立元件实现的电路,其自身布线的LCR基本就告别了手机与基站的通讯频率。
至于偷打电话,那是不可能的,光买一个手机不能打电话,需要个电话卡才行,因为电话卡给你提供了运营公司允许你使用的一个信息码,携带这个信息码的数据才会被基站和运营商处理,除非你偷别人的号码用。但你若偷别人的号码,又存在一个问题,两个基站会找到2个手机号码,一真一假,这时它会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技术能力够强,钱多还不怕坐牢,可以采取“非常”手段获取BSP,做出性能说得过去的。。。

你一个人的能力?你还钱多?别看手机小,一个人做出来,想也别想,有技术力量强大的团体,再加上雄厚的资金,还的有先进的外围设备,你一个人做出一对对讲机,玩玩就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提出,从现象看本质,那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管现在能不能造出来,这个种子就开始萌芽了。任何事物都是从萌芽状态开始发展,也许不知道多久以后的矿坛,会多出来一个版块-【手机diy】,第一台矿石机的诞生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收音机、收信机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能飞天,能入地,能探索深空,本质上都脱离不了收音机的原理

网友:
主要还是看做到什么程度。
用各种模块拼,做到打通电话的程度,应该难度不大。
如果不用模块,直接用芯片搞。相比上面的方法,这要求你了解各种解决方案的细节,有一定的射频知识储备,并且有很强的画板功力。这应该也难不倒你
如果还要进一步,要求手机有若干年前Nokia的“智能”机的一些能力。你需要强加你的软件开发能力。Nokia以前那些手机的功能倒也不复杂,实现它的基本功能尚在个人能力范围内。
再想往前一步,想要支持Android系统,如果你对所用的通信芯片方案足够了解,只需要把主控制器换成支持Android的芯片即可,比如:国内一众机顶盒方案,或者抄树莓派也行。你要做的只是自己定制通信相关的驱动和应用。其它的东西都有现成开源代码可用。但整合系统会是个非常花精力的活。Android系统编译一次要花很长时间。想要达到自由定制系统的水平会很难。总得来说,只要精力足够,也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希望手搓芯片...我觉得可以从简单的来,先把原理吃透。比如:用SDR那套东西实现通信协议,再配上FPGA模拟个RISC-V。配合在一起就能跑通手机的所有功能。理论上,能做到这一步,基本上芯片内部的原理已经被你吃透了。只要能拿到足够的资料,个人做一到这一步应该也是可能的。
接下来你要花时间研究半导体工艺。4004已经有人搓出来了。这充分证明了只要不在意性能,工艺差点也不影响手搓MCU。但射频相关的东西,工艺标准达不到,应该很难搞出来。你只能花时间来改进工艺,说不定经过几十年迭代就达到了可用的工艺水平
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用到大量其它的材料和工具,随便一样都有可能耗费很多人一辈子的精力去研究...
总得来说,手机是集合了人类工业发展几十年无数人智慧的产物。想要靠个人的力量从零开始复刻,那应该没什么可能。

网友D:
这个话看怎么讲了,究竟是完全知识产权还是东西拿来组装一个东西出来。
理论上讲应该不难但也就是组装而已,但要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完成一部手机基本是不可能,看看市面上机器,哪一个不是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靠自己能力几乎是不可能。。。

网友:
MTK是山寨机芯片
造手机应该很容易
电话手表啥的都能做

网友E:
下图这个小模块,具备4G通讯的一切功能,也就是手机与基站通讯的功能。下面放了一个老二极管与其做大小的参照。
如果使用这个模块,就省去了射频收发,基带处理等问题,接上音频放大,拨号,显示等功能,就是个老年机。
如果找个合适的处理器可以运行安卓系统,接上这东西,就是很多年前的智能机。
所以还是我上面的问题,什么叫自制,哪个层度的自制?自制到什么程度?

网友:
前几年有过报道,一个不怀好意的盎撒记者在华强北跟拍一个手机柜台小哥,那小哥以为炫技的时候到了,花半小时从别的柜台凑齐了料,又花半小时把机器装好,就在小哥得意洋洋没多久,盎撒的报道出来了:“盗装手机,中国人只用一小时”————真实事件

网友:
自制哪种手机,通话即可?还是现在安卓系统的?
什么叫自制,哪个级别的自制?买一个Simcom的模块,外加SIM卡座,麦克风,音频放大,单片机和按键液晶屏,就可以做一个可以通话可以发短信的老年机。如果不用成品模块,信号的收发,基带这些问题都要自己解决,那就麻烦了,但并非不能。
如果要是做现在安卓手机,至少要有个ARM软硬件系统,至少6层PCB,信号收部分,安卓系统,各种应用软件……我还真认识一位,自己做了个安卓平板,憋家里用2年时间累得半死,还只是做了硬件平台,用德州仪器的哪个ARM我记不住了,当然也就是玩玩。

网友:
造手机可以,高薪挖苹果的人才,高价进设备,制出一部手机,说是自己做的和苹果相当,你自己做?还真有人做过?做个玩具对讲机还差不多。

网友F:
只要具备需要的资金就不是问题,难道手机不是人造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要具备需要的资金就不是问题,难道手机不是人造出来的?

如果说用通用安卓方案的芯片,外挂基带确实能做出来。只是体积要比主流手机大很多,性能也要落后几代,

如果说性能、体积可以和主流手机相当,以个人而言,有多少钱都造不出来。

虽说各种芯片都能想办法买到,实在不行还可以从现成手机上拆。可是BSP你搞不到,没有BSP你就没法做开发。必须芯片厂商授权,你才能拿到BSP。要拿到BSP,除了需要交钱,还需要芯片厂商确认你的资质,然后签各种授权、保密协议,再组建一个专门针对你的技术支持团队,最后才能把BSP给你。不然你把BSP泄露给芯片厂商的竞争对手就麻烦了。

芯片厂商肯把BSP给你的前提,是他们评估后觉得你要能力量产,大规模采购芯片。否则真是给多少钱也不理你。
芯片厂商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肯定要把最好的资源尽量优先用在潜在的大客户上。一家无足轻重的小公司,即使勉勉强拿到BSP,芯片厂商支持的力度也是很低的。

网友G:
  2006年前后山寨手机流行的年代,开个手机厂很容易。那个只能叫做“组装手机”啊!玩腻了矿石收音机,想玩自制手机,这个跨度确实有点大啊!

网友:
从早年的塞班到苹果、安卓其实都是基于java的系统。真正能自给芯片和系统的好象只有nokia和苹果,而安卓因为是个开放的标准所以能很快普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一句话,个人不可能自制手机,顶多做一对对讲机,性能还不怎么样。

如果技术能力够强,钱多还不怕坐牢,可以采取“非常”手段获取BSP,做出性能说得过去的。。。

网友:
不能叫自制,准确说叫组装,手机配件组装成手机。当年一个老外在华强北的摊档购置全部配件组装了IPHONE是1800元,除了软件认证外,硬件都买了组装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6年前后山寨手机流行的年代,开个手机厂很容易。那个只能叫做“组装手机”啊!玩腻了矿石收音机,想玩 ...

那个时候国内出了个MTK山寨平台也是基于java的系统和诺基亚的塞班呈抗衡之势。除了各种应用、游戏(记得扣6元钱下载过AI象棋)还有看美女之类点击,一碰到就扣你话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人的能力?你还钱多?别看手机小,一个人做出来,想也别想,有技术力量强大的团体,再加上雄厚的资 ...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要做到什么程度算自制。

获得授权后,通常芯片厂商会给你几块参考板(行内叫公板),大概和A4纸大小相当。还会若干片工程芯片,以及移植好的安卓系统,基本功能都有。
软件方面,你可以定制系统,也可以直接用现成的。你可以开发自己的软件,也可以用现成的。
硬件方面,你可以画自己的PCB,把摄像头、陀螺仪、蓝牙WiFi等等都换成自己想要的。也可以只是把PCB尺寸缩小到希望的尺寸。
工业设计方面,你要设计自己的中框、外壳。。。不锈钢的,铝合金的,塑料的。。。

上述每一块都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至少一两年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3D打印一个大大的外壳,其他都用公版的,把开机logo换成自己照片,声称这是自己做的手机。

你也可以每一部分都按自己想法深度定制。假定你各种技术样样精通,技术比肩乔布斯、比尔盖茨,365天24小时连续工作,3-5年没准能实现你的目标。。。

我是做不到,相信你一定行。。。

网友:
现在的“手机“是传统意义上的手机与电脑的组合体,DIY就别想了,有些技术是封闭的,个人拿不到。
如果只是轻度DIY一只能通话的、传统意义上的手机还是可以的,买个GSM模块,配上话筒和扬声器、键盘等外设,再自己建模、3D打印个外壳,装起来就是个能通话的手机。

早很多年前做过类似的小玩意,单片机处理GPS模块传过来的报文,再用串口传给GSM模块以短信方式向特定号码发送经纬度、航向、车速等信息,用于追踪车辆位置,装在车上玩的;
GSM模块接短信,短信格式是密码加指令的ASII码,送单片机判断处理执行开关动作,用于中继远程开关机;
第二个玩意改吧改吧整合到第一个玩意里,在车载端也可以输出个开关动作,用于断开油泵供电或模拟拉手刹什么的,用于防盗;

这俩应用都没用到GSM模块的模拟口,以此方式DIY个手机,难度与前面提到的那俩玩意差不多吧。

网友:
不知道难度比做收音机高多少个数量级。想想坟头草老高了Windows Phone吧,你有微软那样的财力还是有微软那样的技术能力?

网友H:
这要看什么层面的自制了,模块化的自制那是简单得很,芯片级的那肯定行,但要手搓芯片,还要能接入公网,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图这个小模块,具备4G通讯的一切功能,也就是手机与基站通讯的功能。下面放了一个老二极管与其做大小的参 ...

我的意思是能吃透手机原理,自制手机后只要求有老年机功能,可以随意偷打电话(只是实验性质)不提倡偷打。甚至能收听别人拨打手机的通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具备需要的资金就不是问题,难道手机不是人造出来的?

我认为手机是一群人做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话看怎么讲了,究竟是完全知识产权还是东西拿来组装一个东西出来。
理论上讲应该不难但也就是组装而已 ...

我也觉得靠个人能力,允许使用晶体管,阻容元件,门电路等,自制手机几乎不可能。甚至允许使用大规模IC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要看什么层面的自制了,模块化的自制那是简单得很,芯片级的那肯定行,但要手搓芯片,还要能接入公网,基 ...

我说的就是具备老年机功能,在使用或不使用手机卡的情况下能接入公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具备老年机功能,在使用或不使用手机卡的情况下能接入公网。

通信公司请那么多数学大神对公网进行加密,就是防止外人接入,白嫖网络资源。凭什么自制接入,如果采用现成的模块,那也就是个组装开发而已,顶多算DIY,

网友:
这个要看你“自制”到什么地步,如果所有都要自制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起码芯片你就搞不来,如果各模块都用做好的,组装式的自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用通用安卓方案的芯片,外挂基带确实能做出来。只是体积要比主流手机大很多,性能也要落后几代,
...

请教:你说的BSP是个啥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教:你说的BSP是个啥东西?

可以大致理解成开发包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可以大致理解成开发包

谢谢!如果有英文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谢谢!如果有英文更好。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网友:
在现在的条件下自制手机肯定没问题,哪怕用旧的手机配件拼装一下都可以。如果标题改为穿越回古代,自制手机可能吗?那我告诉你,就算给你一个1000G 所有制造工艺的硬盘和电脑,别说手机了,就算是矿石收音机100年你都造不出来。现代的工业是靠成百上千万人从实验到理论发展出来的,靠一个人就是只能做梦。

网友:
如果从沙子开始自制,估计费点劲。如果用现有模块,做个功能机或者安卓系统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非常感谢!知道了。

网友:
你的手机制造出来没?或是已经有了可行的制造方案?

网友:
最初的安卓手机就是出自民间,最早的windows也是出自个人。并不需要特殊芯片支持,关键在于底层系统软件的设计开发。。。

网友:
高频的设备,做成了也不好调试

网友:
这东西,个人肯定不可能滴!

网友:
去华强北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