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气象接收机

楼主(2024-06-11):
看了一下那个465KHz的滤波器,四个引脚一组输入一组输出,没啥亮点,应该和现在的滤波器差不多,整体架构是采用二次变频,第一本振46.175MHz,混频后产生10.7MHz第一中频,然后经过放大后再和第二本振11.165混频,产生第二中频465KHz,因为是调频信号,因此第二中频放大后是采用鉴频的,不太适合改造成中波接收,同时第二中频太低,用来解调FM也不太可能,只能拆了做其他用途,还好喇叭比较大,还能用得上。

补充内容 (2024-6-12 09:22):
花了点时间,抄了接收部分电路图,应该是属于超窄带接收,为了提高中频增益,中放管的B和C还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可以把二本振拆了,二中放的中周换成10.7M的,就是一个高增益的分立件中放鉴频器。

网友:
当年哪个混蛋设计的这种接收机,要是直接设计成高灵敏度中波或者调频电路就好了

网友A:
这是民用版的,设计用料符合当时国情。气象台提供的专业气象服务就是通过这个接收的,这个机器应该有音频导频信号,用来开启静噪。当年我们这里用的是149xxxM,用V段对讲机可以接收,每次播音先开启导频遥控各个单位的接收机打开静噪。当时国内外半导体技术的差异就明显加大了,按国外同时代是设一块3357加一块567与386就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民用版的,设计用料符合当时国情。气象台提供的专业气象服务就是通过这个接收的,这个机器应该有音频导 ...

不懂就问,3357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网友:
多年前玩过一台,因为啥也收不到就做了个单管发射机,播放磁带发出去,飞乐大喇叭嗡嗡的,一变频并个变容管也能小范围调谐,窄带的听对讲玩玩

网友:
这个至少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我单位仓库里还有一台发射机,有一米高

网友:
接收机不改,做一个发射器,玩CW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3357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MC3357  MC3361窄带FM解调芯片

网友:
我上班的时候。楼下武装部长的屋里有一台这玩意儿。冷不丁的就嚷嚷几声,下暴雨他也没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3357  MC3361窄带FM解调芯片

谢谢回复,我以为2SC3357,感觉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3357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MC3357,调频接收机中放鉴频集成块,一中频输入音频输出还带静噪,国外很流行的

楼主:
看了一下抄的图纸,中放管B和C间还并联了一个小电容,应该是超窄带接收,鉴频是相位鉴频器。改收音机没有多大意义,要改动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