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锗管板子

楼主(2024-06-11):
海鲜市场上偶的2块板子,以为是功放,到手后抄出电路后,发现看不明白,特意跟各位老法师请教:
1.这块板子大概是做什么用的?  (卖家说拆自日本的仪器)
2.这块板子改锗管功放复杂不(不清楚最后两级的推挽是否配对),或者有无改锗管功放的必要。
感谢各位老法师的意见。
下面是实物图
下面是抄出来的电路图

网友A:
印刷板上印是提"主放大器“
看图纸像直流放大器,

网友B:
我耽心的是有没有放射性。

网友:
这种板子九成都是和音频无关的,找个合适的电路自己改吧

网友:
你画的图应该不对,TR7和TR9同极性,他们的供电就对不上

网友:
2SB337我也有一些,没啥用处。锗管功放没有意义的。

网友:
外国进口的锗管性能很好的!

网友:
我猜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耽心的是有没有放射性。

确实,我现在也不买二手电子垃圾了,特别是小日子过过来的。

楼主:
确实我画错2SD77的箭头了,应该这样

您画的图的,跟实物反馈处有区别,实物是这样的,同时把外接的端口标上去,反馈可能还有外接的部分吧,看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推挽的输出。输入信号经过2SB77 2SD77分别放大,然后有经过后面的2SD77 2SB337;2SB77 2SB337分别放大。感觉像同样的线路做了两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耽心的是有没有放射性。

感谢网友的回复,海鲜市场上从大西北发过来的,应该不是最近进中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板上印是提"主放大器“
看图纸像直流放大器,

您好,有类似的图纸参考吗?

网友:
你反过来拍个图片我看看

网友:
电流反馈放大器,你标个A,还不如直接连线,看了半天才找到两个A点,跟钻石电路类似

网友:
上电,一点点升高供电电压,看一下中点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