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的D盘不能用了!

楼主(2024-06-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要分区软件恢复了

网友:
PE启动,用DG把D盘删除重建分区,然后尝试扫描坏区块,

网友:
用软件格或者在PE里面试一下,可能盘有点问题。

网友:
分区太多 不稳定,而且浪费剩余空间

网友:
很明显,D盘只分配了盘符,没有格式化,格式化了应该就能访问了

网友:
分区太多了,浪费硬盘空间,减少分区,在里面用文件夹划分功能,可能机械盘要挂了,赶快备份文件

网友:
先格式化,不选快速,还有问题就要准备后事了

网友:
机械盘咋分这么多区啊?这是电脑公司装机时自动分区的吧?
根据楼主的硬盘情况,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就分一个区。机械硬盘最多分两个区。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有专门的备份盘就不心慌了。

网友:
你这是个1T的机械盘吧?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这盘用的太久了,文件存取还多,硬盘分区里乱套了。建议换盘,不换的话把数据都倒出去,全盘完全格式化一遍在分区装系统,再把数据倒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