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个单管机

楼主(2024-06-11):
一直有做个单管机的想法,近几天闲下来,今天终于完成。零件基本都是拆的。参照经典9014单管机电路。过程没有详细记录。只是做成了,与大家分享一下。刚完成,由于是白天,收到4个较清晰的台,不知道晚上会不会多一些。

c1815单管机

c1815单管机

楼主:
用了充电电池,所以加了个充电口。板子上绿色口是耳机插口,粉色口是充电口。本来想装在盒子里,可完成后发现盒子大了。先这样吧。

网友:
高频扼流圈用的什么   拍个特写看看

楼主:
用安全出口指示牌里的工字磁芯电感,夜能用,声音稍小。准备重新绕线。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忆里曾玩过火柴盒大小的收音机

不知道内部怎样的

我小时侯把单管机装成火柴盒大小,为减小体积用了积层电池分两半儿。你说的应该是《中学科技》里的低阻输出三管机,用的是8号电池(助听器专用电池)。这个我也作过装在一个削铅笔的转笔刀里,外形像本书那种。

网友B:
用1n60替换4148是不是效果还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1n60替换4148是不是效果还好点?

把D2换了就行,在D2前面串上并联的电阻电容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D2换了就行,在D2前面串上并联的电阻电容会更好。

         谢谢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做这个纯属怀旧。现在电磁环境太差了,在窗口处有信号,离开窗户30厘米就只有沙沙声了。

网友:
你那里信号不错,单管机都能收几个台,我这里超外差机也收不了几个台

网友D:
做再生了没有?没做的话有机会多收3、4个台。我的是锗管e极再生,效果特别好,不知道硅管是不是也那么好。

网友:
电路简单,但是灵敏度相当高!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E:
看到这个单管机的电路,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硅单管机的检波管一定要是硅二极管,锗单管机的检波二极管一定是要锗管,硅单管机用一硅一锗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单管机的电路,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硅单管机的检波管一定要是硅二极管,锗单管机的检波二极管一 ...

没有试验用一硅一锗两种二极管,2Ap9+1N4148不知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再生了没有?没做的话有机会多收3、4个台。我的是锗管e极再生,效果特别好,不知道硅管是不是也那么好。

没做再生。但是GZL的位置感觉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