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汽车多媒体的系统为安卓系统

楼主(2024-06-11):
汽车的多媒体中控,应该是WINpe的系统,请问各位大师,能否改成安卓的系统,具体怎么改?

网友:
老车机cpu、运存啥的肯定太落后了 ,现在安卓机起步都2+N了,老车机也运行不了呀。还是听楼上的直接换吧

网友:
古老的汽车??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直接换系统,得换车机吧。
找合适尺寸的替换就行,建议淘二手的,新的有点贵!

网友:
按照车型直接换车机,配套车机的发展领先于汽车合作车机的发展,从导航版本就可以感受一下

网友:
能改,只能换车机,别无选择....................

网友:
一般人要改基本不可能

网友:
改不了,再说用WINCE的车机也太老了,基本上车机也是独立的,最多方向盘上带控制键,一般不会有控制汽车的功能,这样就直接换车机,网上有二手凯美瑞B车机,带5-600多天的无限流量,才240元,我买了一个,非常香,唯一的缺点是如果没破解,开机显示凯美瑞的LOGO,介意的可以多花几十元买个破解过的

网友:
换第三方兼容车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2013年的汽车,按照大家的说法,装安卓系统是不可能的。还是要谢谢大家了!

网友:
按现在的行情,可以换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