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线圈虚焊

楼主(2024-06-11):
振荡线圈虚焊,旧机,处理了天线线圈的明显断路后,仍然不正常。用短路法和判断问题大致在变频部分。去掉补偿电容,双连电容后,换了二个空气电容,仍有接触不良,偶可收强台。重焊振荡线圈初级,故障排除。分析,电路特点因为振荡线圈初级虚焊不影响直流工作状态,所以造成变频级可有一定放大能力而振荡不正常,判断困难。

网友:
只是中波段收音机,变频管BG1要用E档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点高频设备,虽然是收音机,但是摸黑维修还是比较遭罪的。

简单故障,用不着动用复杂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