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机的结实低频,单端机的有气无力,的根源在哪里?

楼主(2024-06-11):
如题,电子管是靠加热发射电子的,加热功率一定,那么发射电子也有限制的。推挽机待机状态是小电流,所以这个时候在蓄力,当接近0栅压(AB1类)的大信号来时,蓄积的大量阴极电子飞奔至阳极,信号得到了极高的还原度。单端机由于待机状态电流大,加热起来的电子都跑到阳极去了,当接近0栅压的信号来时,那点电子根本就提供不了相应的电流,所以还原度较差。 欢迎反驳

网友:
功放的低频结实和有气无力,与电路内阻、输出阻尼系数和储备功率等有关,与是否单端和推挽并无本质关系。
电子管灯丝加热功率一定,发射电子能力确有限制,但不管如何,在电子管额定寿命内,其放大输出幅频特性依然得到保障,不存在电子不够用的问题。设计良好和阻尼合适的功放不存在单端有气无力的问题。
所谓的低频结实和有气无力更多反映的是功放输出线路阻尼系数大少问题,并非推挽和单端区别。一对6J1推挽能和2A3单端比低频力度吗?一对6J1推挽管子再怎么蓄力,当接近0栅压的大信号来时依然也是有气无力,仅此是否能反过来证明推挽不如单端?6J1的输出能力摆在那里不如2A3。
何况甲类推挽和甲类单端静态工作状态一样,还是电子蓄力不同问题吗?

网友:
电子管不算复杂的东西,很多知识书本上都有。

现成的东西摆在那里,不去看,非自己琢磨。这琢磨一无基本的基础,二想象空间还大。所以各种思想乱飞。

自己下功夫去看看课本,也就几个月,小半年,1小年的时间。基本的东西就能玩转了。

网友:
楼主的标题单纯看文字表面,其实是说了两个问题:“推挽机的结实低频,单端机的有气无力”----低频、功率(虽然楼主应该是指低频无力),但从文字角度,标题是没有表达出“只是低频有气无力”的,因为“推挽机的....”和“单端机的....”是完全并列的,与“但看低频,推挽机结实,单端机有气无力”不等效。

1)推挽机相对低频好(与单端比),是因为单端牛垫纸电感量下降了导致低频下限不够;
2)单端机有气无力(与推推挽比),是因为单端通常不会把音量调到最大(满功率是失真大)的情况下低音就更弱了(音箱低音的弹力是要一定功率才能表达);“更弱”是指本来低音就不够低再加上功率不够就更明显了。

第一个问题在同等条件下(绕法、铁芯,,,均摊下来)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比较的前提不对等:是否有气无力,应该把两个电路功放 的功率设计成一致(这样管子等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者,把输出功率调到一致时进行比较(这显然不是楼主的方法),所以,把单端与推挽比低频力度,功率因素含在其中了很难排除掉。

只是粗浅理解,多谢指正!不同意勿喷哈。

网友A:
没法反驳了。
这算科学,不是神学。得有实证,单靠想象不行。

网友:
“结实”是个什么东西?怎样证明推挽发射的电子比单端结实?

网友B:
电路原理如楼主所述,但可以搭配好终端改善的

网友C:
照这个说法,只说推挽电路肯定B类最好,顺序是B类>低偏AB类型>高偏AB>A类,越来越无力,A类推挽就是气若游丝,要死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原理如楼主所述,但可以搭配好终端改善的

如何搭配,找个电子服用量小的,容易多点电子就打饱嗝的?

网友:
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多出去比较。
单端里面,低频扎实的也很多,关键是输出牛自感,以及整体反馈的比例。
单端牛最难做,体积大很多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自感大,漏感和分布电容还要小,铜损和铁损还要小。

网友:
这个是一台211单端,一个曲线是211无任何的反馈,14K阻抗的输出牛,另一个频响是211加了合适的反馈。

两个曲线的零件基本完全一致,只是用开关转换反馈的方式。

加了反馈的,自然输出阻抗会变小,频响两端延伸的足。在声音的对比上,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网友D:
我刚进入这个论坛的时候,发现很奇怪,鼓励多极管单端,末级没有任何的反馈,心想无论频响,还是失真,都很糟糕的啊。
后来发现,原来作者用的是FOSTEX的全频单元,这个牌子的全频,大多数是低Q值的,低频收的很快。自然阻尼系数差的单端,搭配起来,反而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反驳了。
这算科学,不是神学。得有实证,单靠想象不行。

今天只有这些分了!

网友:
经典名机几乎都是推挽,少见单端个人也喜欢推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这个说法,只说推挽电路肯定B类最好,顺序是B类>低偏AB类型>高偏AB>A类,越来越无力,A类推挽就是气若游丝 ...

量子纠缠,2+2大于4,8023,健康膳食论,动物油不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进入这个论坛的时候,发现很奇怪,鼓励多极管单端,末级没有任何的反馈,心想无论频响,还是失真,都很 ...

我准备在胆耳放上面,试试增加负反馈,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