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 雷电击毁了发光二极管

楼主(2024-06-11):
我曾用歌华有线电视馈线的屏蔽层当矿机天线,楼梯栏杆当地线,楼梯栏杆入地了是真正的地线。矿机能响,但感觉噪音大并且总认为馈线屏蔽层应当已经接地,当天线不妥。便另外拉天线,已经引出的天、地线就随手焊上集成电路插座,上面插发光二极管,1只3只都能亮,亮着玩。但只能点亮普通发光管(1.7v),高亮管(3v)从没点亮过。刚刚,电闪雷鸣,啪的一声,2只发光管同时烧毁,拿起手边的高亮管替换,居然点亮了。

网友:
心真大,它都来了还上手玩

楼主:
按“惯例”应该再插一只,又找了一只红色插上,2只都能点亮。感觉挺好玩,说给隔壁屋老伴听,谁知话没说完,随着外面一道闪电,“啪”的一声,真响,2只管又烧毁了。拆下来看,红色烧的真厉害,崩掉一小半。

楼主:
怎么会有乱码?亮着玩后面应该是:只能点亮普通发光管(1.7v)

楼主:
补图,被干掉一小半的发光管。

网友:
整流滤波一下,给矿石收音机供电,就可以不用电池了。

网友:
心真大。

注意安全,不可马虎。

确信地线一定是地线,而天线一定是天线。我意思是说没和市电之类的短路或者漏电把???

网友:
哈哈哈诚会玩

网友:
这样玩很危险的,06年的时候去一家公司参加培训,得知雷电电流都是千安级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只不过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不烧才怪。而且雷电电压是很高的,10万伏的雷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雷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提醒,我是这样接的,心里不太有底。

网友A:
请问,你是怎样判断发光管是1.7V还是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样判断发光管是1.7V还是3V的?

高亮管是3v的,比如LED灯珠(有内部串联的6点几伏才能正常点亮);二、三十年前就有的,当指示灯的是1.7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