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24-06-11):
卡卡卡。把kt88单端。
拆完后悔了。一道工序。应该先测量工作点电压。不过无所谓了。推倒重来。
描了下电路。发现这个稳压管很奇怪。是不是应该修正下接法。这个稳压管子没直接对地。而是拉着一个电容接地?
另外。请教kt88和el34标准接法得帘压多少合适?

网友:
你再仔细研究下电路图。这个稳压管可能不是稳压,而是降压用的。你看看电路标注的电压,再查查这个管子的参数看看。

你只贴了这一小部分,没法具体证实。

网友:
稳压管在这里这样接是对的,相当于得到一个前面电压减去稳压值之后的电压,对帘栅极供电。

楼主:
院长。el34 kt88得帘压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院长。el34 kt88得帘压多少合适。

那要看设计者的意思了。你查查俩管子的曲线图有几个标准的帘栅压,根据高压的多少,选个比较接近的帘栅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