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电视机显像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4-06-11):
近日淘到一个广州牌电子管电视机,型号是HB14-1,没有帧输出变压器 音频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还有显像管。
我初步的打算是去掉中放通道板,然后直接输入信号。现在发现35SX2B的显像管不好找了,刚好从网站上 淘到一个9寸的23SX5B显像管,求问一下各位老师,可以用23SX5B代替35SX2B吗。
我已知高压不同,管脚不同,如果不考虑这两个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吗,比如偏转线圈阻抗匹配问题
正好原机真输出变压器没有了需要定做一个(真输出用的6P14),我是按照原参数(14寸显像管)定制还是按照新的9寸显像管来定制真输出变压器呢,如果按照9寸来定制,谁能分享一下9寸23SX5B显像管偏转线圈匹配的输出变压器参数呢,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附上二者的参数

楼主:
刚才好像发错了

网友A:
网上的14吋管子质量好价格低,23SX5B好官子不容易找了。还是换的35的吧。最主要的用9吋管子高压怎么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14吋管子质量好价格低,23SX5B好官子不容易找了。还是换的35的吧。最主要的用9吋管子高压怎么匹配?

高压可以用降压电阻
电子管电视机用管是35SX2B/35SX3B,您指的价格很低的是35SX5B吧,这个也得改动才能带换吧
因为手里有,所以如果能用9寸的代替最好,实在不行别的方法也可以用

网友B:
有没有外壳?如果有,你还是用14吋的管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可以用降压电阻
电子管电视机用管是35SX2B/35SX3B,您指的价格很低的是35SX5B吧,这个也得改动才能 ...

你好,你的9吋显像管是在哪里买的?我有个9吋电视机显像管坏了也需买个9吋显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9吋显像管是在哪里买的?我有个9吋电视机显像管坏了也需买个9吋显像管。

我的算是捡漏买的吧,在废品站20元买到的,回来点了灯丝,测了发射能力说明这管子还没有坏。
现在网上这管子好贵了,如果你需要代换可以考虑后期的9寸或10寸显像管,转换管座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外壳?如果有,你还是用14吋的管子吧。

没有外壳,只有一个广州牌的14寸电子管电视机线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的黑白,1987年自己做的,难得的窄边无敌款外壳。现在杠杠的!

手艺棒极了!
1987年,做的应该是晶体管得了吧,35SX1B少见啊,是否和5B参数一样呢?有这个管子的参数吗。
您图片少了些啊,能否拍几个内部图片请大家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