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心动再加一条内存

楼主(2024-06-12):
某东看到DDR4 3200 16G降到189, 我本本是板载8G+单独8G条,组成双通道16G, 集显去掉2G, 实际只有14G, 不玩游戏仅上网,平时剩余内存7-8G

考虑另买一条16G换上,这样总共8+16G, 按现在的技术,16G的前8G内存还是可以和板载8G组双通道,后8G工作在单通道,不知道实际使用会不会影响性能

最多可以再加一条32G,组成40G,但这么大是浪费,24G更合适我

不过也不急,狗东现在还在卖DDR3的条子,所以DDR4很长时间内还是有货

网友:
CPU都过剩,内存加了也是浪费。

网友A:
固态硬盘才是提速的根本手段。

网友B:
不玩游戏仅上网,平时剩余内存7-8G ------ 已经剩余8G了,还用加 ?!有钱就是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游戏仅上网,平时剩余内存7-8G ------ 已经剩余8G了,还用加 ?!有钱就是任性!!!

这是空闲状态下剩余内存,基本没开别的程序,如果浏览器如果开很多页面,内存就会占用不少

要不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才是提速的根本手段。

2022年买的本本,机内2个硬盘已经是全固态nvme了

网友:
我得全部板载,没有加的地方

网友:
这东西。看你自己用电脑的感受,有钱就当我没说。直接上就完事了,
如果电脑卡顿,不一定是内存的问题,短板不一定是在内存上。

网友:
有一种叫数码控,不把性能加到极限位置始终感觉不爽,即便是用不到那么大。

网友C:
非对称双通道没啥问题,而且条子也不贵,想加就加吧,我趁着低价加了16G*2 寨条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以我的感觉,8G够了,16G有明显提高,也是普通应用到头了,32G没感觉。

网友D:
居然没有焊死在主板上,太良心了

网友E:
现在的应用都消耗内存,我随便编译个稍微大点的程序,40~50G内存就没了。
除了操作系统保底2G内存以外
一般应用场景下,一个CPU内核(超线程也算)有1G内存勉强够,有2G就比较适合了,4G就比较富余。
楼主可以看看,你的CPU有几个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没有焊死在主板上,太良心了

焊死的基本是LPDDR5, 市面没有这种条子,DDR4罕有焊死,但有的仅有1个插槽,比如我这台,厚道的双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应用都消耗内存,我随便编译个稍微大点的程序,40~50G内存就没了。
除了操作系统保底2G内存以外
一 ...

R5 5600U, 6核

网友E:
6核心12线程,要想发挥CPU的全部性能,16G保底。低于这个数,容易出现CPU等内存的问题。
正常使用,24G及以上应该基本不会遇到内存瓶颈。32G以上可以考虑不开交换分区。

网友:
要上就上32G,早买早享受。

网友:
内存本来够用,多加了未必有啥用

网友:
谁告诉说16+8能够组双通道的??

网友D:
我猜我的笔记本跟你的可能接近,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加内存。

处理器: AMD 5625U 6核心12线程
内存: 8GB + 8GB 频率3200
硬盘: 海力士BC711 512GB
屏幕:13.3寸,分辨率2560x1600
电池:51WH
系统: Win11 64位 家庭版

整机不足1公斤,疫情期间买的,给小孩上网课用。
电池充满,网课从早上8:00上到晚上9:30不用插交流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猜我的笔记本跟你的可能接近,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加内存。

处理器: AMD 5625U 6核心12线程

你这台分辨率能不能设置为 1280x800 ?就是4个像素合为1个像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台分辨率能不能设置为 1280x800 ?就是4个像素合为1个像素

我一般调整缩放比例,外接投影仪不匹配才调分辨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调整缩放比例,外接投影仪不匹配才调分辨率。

分辨率有没有 1280x800 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有没有 1280x800 的选项?

一部分。
今天才注意到,这玩意好长一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部分。
今天才注意到,这玩意好长一排呀。

这玩意跟显卡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双通道不过是CPU内部处理方式,处理能力主要还得看主频和睿频,大型游戏装入内存可不管通道,有地方就行。

楼主(2024-09-05):
今天忍不住下手了,价格和上次看到差不多,188,花1分钱买了省省卡得8元券,外加3元红包,合计省11,最终价格177,感觉还行

这个价格再下调空间不大了,趁有货先备,有24G内存,这台本本可以用到淘汰

网友G:
现在浏览器才是吃内存大户。。。。。

网友:
没有啥用,就是手痒痒了,强给自己找了些升级花钱的理由,最终还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想花钱的心理欲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浏览器才是吃内存大户。。。。。

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H:
集显占2G
应该任务管理内存还显示16G
看看是否是系统硬件保留2G( 如果是?这个没用完全可去掉)

上上网,8G绝对够了,16G再大没感觉的,
以后如要跑大运存时再扩内存价格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显占2G
应该任务管理内存还显示16G
看看是否是系统硬件保留2G( 如果是?这个没用完全可去掉)

硬件保存去不掉的,win11没有关停的设置

其实价格再下降的空间不多了,比如同样联想的DDR4 16G, 3200M卖188, 而2666MHz依然卖175,就10几块差价,2666M以下全是第三方在卖(评论有说是翻新的),自营店已经不卖,当然DDR4 3200还会再卖一段时间,到时停售

所以我乘停售之前买入,还是可以的,如果不装虚拟机之类或者大软件,16G确实够,大软件我基本不装,但虚拟机会的,毕竟跑系统,内存需求比较大,4G起步,我想装个xp, 跑个别老程序, 还有就是win11的安卓子系统,本质也是虚拟机,之前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保存去不掉的,win11没有关停的设置

其实价格再下降的空间不多了,比如同样联想的DDR4 16G, 32 ...

那就买吧

W10
我碰到过硬件保留可以去掉

运行msconfig   引导   高级   把内存前面的钩去掉后再重起电脑

W11应该也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非对称双通道没啥问题,而且条子也不贵,想加就加吧,我趁着低价加了16G*2 寨条用了一年多了

我趁着低价加了16G*2 寨条用了一年多了

当时你16G*2 寨条花了多钱,哪个牌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E:
6核心12线程,要想发挥CPU的全部性能,16G保底。低于这个数,容易出现CPU等内存的问题。
正常使用,24G ...

请教大佬:何谓交换分区?

楼主:
那个“最大内存”是减少内存使用的设置,比如24G内存,限制到16G, 打不打勾不影响硬件保留,win11默认不打勾,我尝试改成打勾设到24G,重启后还是硬件保留4.2G

要改硬件保留,只能在bios里共享显存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佬:何谓交换分区?

window系统没有交换分区,应该是指虚拟内存吧(C盘根目录下的Pagefile.sys)

即使内存再大,如果强行关闭虚拟内存,window更可能出问题反而不稳定,有的软件必须要有虚拟内存,否则运行出错, 我记得photoshop就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佬:何谓交换分区?

在windows上就是系统的交换文件
windows默认会自己管理这个文件,一般系统会创建与物理内存相同大小的文件当交换文件
在小内存的系统上,系统内存不足时,会把部分非活动的内存转存到交换文件里,从而把物理内存腾出来给其它应用使用
在需要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交换文件里的内容加载回来,这对于应用是完全透明的,就像有用不完的内存一样
在dos/win98时代,内存只有几MB,加载个大点的应用,磁盘哐当哐当乱响,就是交换文件在工作
但如果你的系统内存足够大(比如32G以上),这个文件就是个累赘,不光没啥用处,还拖累系统性能,占用磁盘空间

至于像iffi123说的有些应用依赖于内存交换文件
除了32位时代,的确有部分需要使用超大内存的应用对系统的内存管理有明确需求(那也是依赖于PAE和大内存页)外,我还没有注意到哪个应用会依赖于交换文件。从x86的系统架构来看,这玩意应该是完全透明的。
我的电脑从来都是关闭系统交换文件的,用Photoshop也没遇到过啥问题

如果非说这样有啥问题的话,那也的确会有。
比如,如果你的系统内存只有16G,有一个应用要占用24G的内存,使用交换文件,这个应用还是能工作的,只是会非常非常慢。
而关闭了交换文件,这个应用大概就直接崩溃了,连带着部分其它应用也可能会被牵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windows上就是系统的交换文件
windows默认会自己管理这个文件,一般系统会创建与物理内存相同大小的 ...

win11 16G 我曾禁止虚拟内存,运行几天系统就有出现内存不足,后来又重新打开,这次升级到24G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1 16G 我曾禁止虚拟内存,运行几天系统就有出现内存不足,后来又重新打开,这次升级到24G还没试过

这和时代也有关系,十多年前大概是win7时代,用16G的内存,基本不会遇到内存不足的问题
现在就不同了,随便个啥破软件都能占用几百MB上GB的
至少要准备32G以上的内存才有关闭交换文件的底气
24G内存的话底气就不太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在windows上就是系统的交换文件
windows默认会自己管理这个文件,一般系统会创建与物理内存相同大小的 ...

我的电脑从来都是关闭系统交换文件的,用Photoshop也没遇到过啥问题

win0如何关闭系统交换文件?

网友:
系统设置 > 系统信息 > 高级系统设置 > 性能/设置 > 高级 > 虚拟内存
把 自动管理 取消,切换到 无分页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电脑从来都是关闭系统交换文件的,用Photoshop也没遇到过啥问题

win0如何关闭系统交换文件?

从xp到win11,关闭虚拟内存的方法都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趁着低价加了16G*2 寨条用了一年多了

当时你16G*2 寨条花了多钱,哪个牌子?

拼少少上面买的粤虎DDR4 2666 16G*2 消费140左右,质保我记得是五年,但是后来去看只有三年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少少上面买的粤虎DDR4 2666 16G*2 消费140左右,质保我记得是五年,但是后来去看只有三年质保

谢谢反馈,是去年6月份以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xp到win11,关闭虚拟内存的方法都是一样

多谢楼上二位指点

网友:
再加内存估计性能也没提升空间,因为本来就剩了那么多。

网友(2024-10-07):
内存大小相同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