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增加了一个德力西R2897电笔

楼主(2024-06-12):
之前一直看城阳电工电路检修和故障排除,也学到了一些经验,看到他推荐的这个升级版的德力西R2897电笔,觉得也还可以,趁着618活动,36.9拿下了这个电子测电笔,以前用的测电笔都是几块钱的氖管接触式的测电笔,外壳透明的,不耐用,摔两下外壳就外壳坏了,后面用外用表来代替测电笔,想在看到这个测电笔,觉得还行,小巧,方便携带,就买了一支。

包装很简约:

附件就一个电池和说明书,笔头是可拆卸的,也是十字和一字双向的,这个比较方便,可以当螺丝刀用。

这个电池仓设计比较简约,可以看到元器件,如果电池没电漏液了,主板很大可能就废了。

中兴2400外壳有13V电压。

电脑开机,铝合金机箱居然没有漏电,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感应很灵敏,距离充电器7-8厘米就响应了,显示“--U”。

表笔的外壳很厚实,手感也很好,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的情况下,三相负荷不平衡、单相两相接地或短路时会出现高于300v

这个说法靠谱。也就是烧灯泡的情况吧

网友:
电池仓直接露PCB走线和贴片器件,漏个电池爽了。
这不该直接pass掉么。

网友B:
你这个是升级版,我也有一个是老式的,头子是固定的,使用起来感觉很好,测量有没有漏电,辨别零火线,不会误判

网友:
欢迎分享新工具使用心得体会.

网友C:
看着不错,楼主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电笔,去捅未接地的开关电源外壳,99%亮红灯,接地良好的绿灯

网友D:
可直接测充电器了?会不会是一百多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楼主在哪里买的?

抖音,城阳电工电路直播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升级版,我也有一个是老式的,头子是固定的,使用起来感觉很好,测量有没有漏电,辨别零火线,不会 ...

对,这个是升级款,可以测到400V,头子现在是加强了,可以当螺丝刀用,以前那种接触式的氖管测电笔就不行,外壳很容易坏,检修电路,查找电路通断都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直接测充电器了?会不会是一百多伏特?

那不会,我家的电路接地还可以,昨晚还测了一下冰箱、电饭锅等,漏电压都是几伏,只有2400电源是13V

网友E:
我也是买城阳电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买城阳电工的

就是被他种草的,不过这个测电笔还是比较实用,功能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会,我家的电路接地还可以,昨晚还测了一下冰箱、电饭锅等,漏电压都是几伏,只有2400电源是13V

直接测5V插头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城阳电工电路直播间买的

哦,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
测电压,表笔尖接电线,默认另一端接地,那你测三相电都是220.什么情况下才能测到高于300V的交流电压呢?总不能一只手摸一根相线,另一只手去测别的相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