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容量有多大?

楼主(2024-06-12):
各位老大五号七号电池有多大容量?(一次性的)。在淘宝上看见5号7号充电电池便宜。一节才一元左右。5号的7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5号充电电池标700mAH看来不怎么样。但胜在便宜。

廉价电池要注意,有的用一段时间后,就很容易漏液,搞得机器出问题,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5号充电电池标700mAH看来不怎么样。但胜在便宜。

如果是镍镉电池,700mah已经很高了。镍氢的话1100-2000-2700mah都有。

网友:
以前实测过,小米5号彩虹碱性电池的容量可以达到3000mAh左右,南孚(官方Taobao店买的)的2600~2800mAh。
但后来新买的小米电池感觉容量变小了,没有再测试过。
7号电池没有测试,但按和5号电池的重量比例计算应该基本差不多

网友:
网购买益圆还不错

网友:
50mA和500mA放电,测出来的结果会差很多

网友:
小电流间歇放电,放出的总容量会大于设计值,大电流连续放电远远小于设计值。

网友:
我测过GP的碱性电池,5号的有2200mAh,7号的有1100mAh。容量还是不错的,不过有点贵。

楼主:
淘宝买的5号充电电池标700mAH看来不怎么样。但胜在便宜。

网友A:
大电流放电,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容量太小。

网友:
建议使用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5号充电电池标700mAH看来不怎么样。但胜在便宜。

这要看时代,90年代日本的这个容量也算不错的了。当时汤浅牌子的电台配套电池才600mAH国内名厂的在450-500,镍镉电池有个特点,同体积的低容量的电池寿命长于高容量的,高容量的隔膜的原因晶体枝短路的几率要高些。

网友:
5号充电电池,目前网上买的有三类,一类是镍镉电池,一类是镍氢电池,还有一类是把锂聚合物电池和降压变换电路的组合。5号镍镉电池标准容量是800mAh,5号镍氢电池标准容量是1300mAh,5号高容量镍氢电池的容量有1800、2600、3000等,1.5V锂电池标称容量单位大多是mWh,这个容量是电芯的容量而非可以放出的电量,且电池用的电芯是残次品,实际容量大多不及标称容量。
不论哪种类型的5号充电电池,1一节的几乎等同于废品,不但容量小,而且可能买回来用不了几次就坏了。正品镍氢电池至少可以反复充放电几百次(保守数据),5号镍氢电池的参考价格5~15元。

网友:
老锌锰干电池数据:----注意放电条件不一样,数据之间看似矛盾,实际用途不同使用条件不同,仅供参考。
   电池型号        初始电压     放电终止电压      放电电阻     放电电流      放电时间      容量
1号电池(R20)   1.5               0.9                   40欧           40mA         170h          6800mAh
2号电池(R14)   1.5               0.9                   40欧           30mA           50h          1500mAh
5号电池 (R6)   1.5               0.9                   80欧           20mA           25h           500mAh
9V叠层(6F22)   9                  5.4                 900欧           15mA           35h          525mAh

同类新产品可能高一些,但也包含吹牛成分;
碱性的更高,但很多人都饱受漏液腐蚀之苦。

网友B:
不同厂家甚至同厂家不同型号都有区别,以厂家给出的 Datasheet 为准。国内厂家不喜欢给这个,可以参考米国的劲量

劲量 L91 5 号电池,可达 3.5Ah+

但 E91 Max 电池只有 3Ah

E91 没有 Max,连 3Ah 都不到 国内多数碱性电池,大概是这个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碱性的更高,但很多人都饱受漏液腐蚀之苦

又要容量大又要不漏,可考虑上面说的劲量 L91 电池,高达 3.5Ah,从未听说漏液:甚至在米国,劲量承诺漏液必赔(赔被漏液搞坏的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又要容量大又要不漏,可考虑上面说的劲量 L91 电池,高达 3.5Ah,从未听说漏液:甚至在米国,劲量承诺 ...

国内没有一款电池也没有一家厂家敢如此承诺

网友:
1块多的电池还是算了,要好用的是爱乐普就是太贵,其它只要是正牌的都可以用。

网友:
便宜的离谱,还能好用,你自己摸摸心脏,可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甚至同厂家不同型号都有区别,以厂家给出的 Datasheet 为准。国内厂家不喜欢给这个,可以参考米国 ...

这个L91是锂铁,不是一般的碱性锰锌,价格肯定十分感人
我印象里,之前测试过的几种国产5号电池普遍在25克到27克。
比劲量这个重些。难道是技术不够数量来凑?

网友:
幸亏不是老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没有一款电池也没有一家厂家敢如此承诺

这个 L91 电池的同款国内也有并宣称不漏,但确实没有漏了必赔,不知道是技术不到位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L91是锂铁,不是一般的碱性锰锌,价格肯定十分感人
我印象里,之前测试过的几种国产5号电池普遍在25 ...

你是说和 L91 比还是 E91 比?L91 没法比,锂它轻

btw. 南孚我称是 24g 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和 L91 比还是 E91 比?L91 没法比,锂它轻

btw. 南孚我称是 24g 这样

你看,是比E91的23克重了不止5%吧,这不容量就来了么
要是26~7克的话,直接就多了15%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看,是比E91的23克重了不止5%吧,这不容量就来了么
要是26~7克的话,直接就多了15%

但人家 E91、E91 Max 都是 23g,容量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人家 E91、E91 Max 都是 23g,容量不一样哦

对呀,别个能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材料/工艺手段提升容量。活该他利润高
但如果技术水平达不到,只能通过凑数量来提升容量,自然赚得就少些。这种都是良心厂家了。
那些偷工减料的厂家才真是坏透了,把市场搞乱,让良心厂家也赚不到钱,搞死所有人

网友:
普通的五号电池容量应该是500mAH,一号电池是4000mAH。五号镍镉电池有标300mAH的,也有1300mAH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要容量大又要不漏,可考虑上面说的劲量 L91 电池,高达 3.5Ah,从未听说漏液:甚至在米国,劲量承诺 ...

请教老师,劲量不漏仅限L91这个型号吗?很多年前因为劲量漏过一次液后就没再用了,在某东自营买的正品。
估计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工艺提升了。老师这么一说,我又想买劲量L91测试一下了

网友:
普通干电池(包括碱性)之所以不给出容量参数,是因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干电池在不同工况下体现出的容量差距非常大

而锂电池、镍氢电池之类,只要你不超出最大放电电流,你怎么放电体现出的容量都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电池会给出容量

网友:
劲量的3000毫安的一直在用 装收音机里面用的很长久 一个星期充电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放电,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容量太小。

错,不是容量而是电池内阻,锌猛炭电池自身缺陷内阻大只适合小电流放电。

网友:
5号普通碳锌电池的质量现在远不及从前了,从前的锌皮厚度可能不低于现在的两倍,因为80年代我在电池厂工作过,对这个很了解。以山东临沂某厂出品的电池为例,新的一捏就是软的,这正好与从前电池快用完电的感觉一样,锌皮厚薄不就明白了?我成盒买的电池。不到一年还没用有的就漏液报废。听德生9710收音机用不到一周就打嗝,插上高阻耳机听能用1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不是容量而是电池内阻,锌猛炭电池自身缺陷内阻大只适合小电流放电。

我是指的是楼主说的700mAh充电池:大电流放电,工作时间太短,因为容量太小。
至于炭性电池只适合小电流断断续续放电,可最大限度压榨出电量,在放电间隙让电池“休息”,内部有充分时间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劲量不漏仅限L91这个型号吗?很多年前因为劲量漏过一次液后就没再用了,在某东自营买的正品。
...

1、不漏仅限 L91/L92,它们是一种锂电池(锂-二硫化亚铁)

2、劲量的漏必赔不限于 L91/L92,你漏了可以找劲量索赔哦 不过,某东没有劲量自营...而且也不确定劲量的漏必赔在米国之外也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不漏仅限 L91/L92,它们是一种锂电池(锂-二硫化亚铁)

2、劲量的漏必赔不限于 L91/L92,你漏了可 ...

如此说来我以前某东买的漏液劲量碱性很可能是假货了。
老师说的这款劲量L91电池是保险箱的绝配,估计换一次电池用五年以上没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池好坏取决于价格,
我听老收音机三个办法:
1-整盒买老的1号、2号干电池,有好有坏,总起来说太便宜的肯定不好;
2-锂电代,也不是太方便,电压也不完全一致;
3-老线性稳压电源,除了有连线外其它没有什么明显缺点;

发现有几种干电池有好的表现:

1)智能门锁的(里面有管开锁机构的是厂家专用的干电池,我现在用了9个月了,容量还剩余84%,而其内部摄像用的锂电,已经充过3次了),不知道是原代的干电池好,还是因为间歇用电本来就长寿命?

2)我买自动定时浇花器时,考虑到要可靠耐用,专门买了价格高的5号电池(双鹿无汞碱性)现在马上一年了还显示100%,实际有浇花动作的是60天左右,外出回家后取下整个盒子放家里但没有取出电池,前几天拿出来再用,电池满格,不知道摘下来没接自来水时的情况下电磁阀是否停止动作了?

3)我买的9V叠层碳性电池,听一个2管喇叭外放的收音机(声音较大,但3~4mA电流),今天已过3个月了,大致100天,每天散步或厨房洗菜时听,平均按30分钟算(不好精确统计,有时还忘记关机几个小时后才发现,使用有时是20分钟,有时是50分钟),现在也已放电约150mAh了,声音略减小了一点,还在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