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打理下我的SW11!

楼主(2024-06-12):
      昨天逛论坛,刚好看见机友打理SW11帖子。回去我也再来次彻底的打理:这台机器是在闭鱼上淘的,(好象所有的原产机喇叭上写的都不是"sony"),调谐旋钮是前任机主后配的,天线的绝缘头不在了,是我换的天线。收到后发现短波1、2,还有7、8、9切换时有咔咔声,有时还接触不好收不到台,清洗过几次波段开关,效果都不好。
      昨天在论坛看到机友拆得很彻底,回家去我才大胆的拆了。
      使用专用的的清洗液,对波段开关进行了仔细清洗。装回后,果然正常了。不过中波好象没有其他机友说的灵敏度那么高,当时中波线圈被 前任机主推到磁棒端头了,我按原位置装回后,感觉也是一样的。今早上班前,打开长波试下,160kHz处没收到蒙古台,但在270kHz处收到吐嘟嘟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说的俄罗斯台,信号相当强。

网友A:
不知道你机器什么年代的,现在很东西大牌的喇叭都是广东揭阳生产的,已经没有什么日本和德国制造了。。
至于长波就不要指望这些老机了,耐心等待SR286来创造奇迹吧。。。在我这里白天黑夜二楼阳台上都可以清楚收听(晚10点停播)。。。

楼主:
另外,我在论坛上看到好几个原产地的喇叭都是这种

网友:
SW11这个改进非常好,就是右下角黄色标识对应的红圈,将正极铜箔和负极铁线隔开了。

老衲的sw10都没有这个红圈,红圈下的铜箔接电源正极,电池座负极铁线就搭在正极铜箔上,仅仅一层白色的绝缘漆啥的绝缘,老衲担心短路,一直想改进。

没想到SW11已经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的中波线圈位置,你调整到低端反应还可以,高端调天线电容反应不是很强烈,但总体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

带sony标的收音机好象就是国产的,这标的收音机好象都是made in Jap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机器什么年代的,现在很东西大牌的喇叭都是广东揭阳生产的,已经没有什么日本和德国制造了。。
至 ...

专门看了下这款机子的帖子和视频,这款机器的喇叭好象是长行程的,音量开大纸盆就会触击外壳失真,所以有些烧友都把它换成哈曼的了!听起来音质好象真的更好了。我也刚好有这种喇叭,期待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机器什么年代的,现在很东西大牌的喇叭都是广东揭阳生产的,已经没有什么日本和德国制造了。。
至 ...

把拉杆收回去,影响中、长波接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拉杆收回去,影响中、长波接收么?

不同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你环境信号场强大没什么影响。但我已习惯了所有的波段都拉满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看了下这款机子的帖子和视频,这款机器的喇叭好象是长行程的,音量开大纸盆就会触击外壳失真,所以 ...

其实是心理作用,现在的小喇叭都是全频的,不要指望小喇叭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满意的结果。说实话这个机器的音质还没有熊猫T13,T15的音质好(听音乐的时候)。之前买了台T13的机器音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你环境信号场强大没什么影响。但我已习惯了所有的波段都拉满天线

收164kHz AM广播:
先,拉杆全开,说下本机场强读数A;
再,拉杆全缩,说下本机场强读数B;
并,主观比较下两种情况下耳听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不收回去就会对中波产生较大干扰。电磁环境差的场所,拉杆不收回中波基本没办法收听!

我问那286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拉杆收回去,影响中、长波接收么?

286在室内适宜磁棒天线模式,室外切换到拉杆天线模式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86在室内适宜磁棒天线模式,室外切换到拉杆天线模式即可。

其实也要看接收环境的,条件好可以不拉天线,但LW是一定要拉天线的。另外要追求远程信号接收不论什么频段都要拉天线。
看看接龙购机坛里那位牛人的韩哥,调频波段有接收一百个电台最远的有1000多公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要看接收环境的,条件好可以不拉天线,但LW是一定要拉天线的。另外要追求远程信号接收不论什么频段 ...

你还是确定下,这个164kHz长波,到底是本机磁棒收的还是本机拉杆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确定下,这个164kHz长波,到底是本机磁棒收的还是本机拉杆收的。

你可能对286机器完全不了解吧!286机器上的拉干天线可以在任何波段内使用。。。如果收回天线在有的时候完全没有信号
请记住:286是使用6686芯片,以前在车机内使用的是没有磁棒的,接收任何信号都是拉杆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286机器完全不了解吧!286机器上的拉干天线可以在任何波段内使用。。。如果收回天线在有的时候 ...

收164kHz AM广播:
先,拉杆全开,说下本机场强读数A;
再,拉杆全缩,说下本机场强读数B;
并,主观比较下两种情况下耳听差异。

转个SR286拆机视频,内部磁棒也算比较奘了:
http://www.baidu.com/link?url=-K ... 34d00000003666a57fb

要验证这个长波是不是磁棒干的很简单,摆机身让磁棒竖向地面,看接收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