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大环(大框)天线

楼主(2024-06-12):
之前为了解决收音机室内干扰,拉了一条室外天线,其实就是在楼外树顶上挂了一根电线,经屏蔽电缆引入室内,春季绿化管理将树冠锯掉了,没办法又把导线拉到另一根树上形成倒 L 型,效果不如在一棵树上的鞭型效果好,体现在中波低频段灵敏度低。有意将导线拉到更远的树上又怕招人注目,就改成了大环(或者说大框)天线,这回好了,中波全波段灵敏度都很均匀,中波到航空波段都有增强。天线框长约6米,高约3米,框底距地面约2米,线材是废旧的黑塑料皮双芯铁质电话线,屏蔽线是淘汰的电视馈线。天线与馈线的连接只是简单的将靠地面的一端接屏蔽层,另一端接芯线,没有接巴伦。

框型天线

倒 L 天线

补充内容 (2024-6-16 15:30):
为了更好的抗干扰和防雷,给馈线屏蔽层实实在在的接了地线:在树根附近砸入约2米深钢筋,馈线屏蔽层接导线与钢筋相连。理论上应该有抗干扰效果,防雷也有一定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大环真不错,加上巴伦抗干扰效果更好,通常是一只4:1做阻抗变换,再串一只1:1电流巴伦给馈线传输。 ...

4:1的 4接天线环,1接 接收机吗?

4:1+1:1 画个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的 4接天线环,1接 接收机吗?

4:1+1:1 画个草图

版主说的对,4:1巴伦高阻端接大环天线,把阻抗变成50欧,再串1:1电流巴伦抑制共模干扰,给接收机。

网友B:
楼主的大环真不错,加上巴伦抗干扰效果更好,通常是一只4:1做阻抗变换,再串一只1:1电流巴伦给馈线传输。

网友:
请说说最强的中波台离你多远    你得到的电流是多大?
无源矿石机,其实我只关心强台的音量   其他灵敏度和台的多少  我不关心。

网友:
很大的长方形

网友C:
不懂原理
效果如何啊
望朋友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原理
效果如何啊
望朋友分享经验

我的理解,可以看做变形的大圆环,也可以看做变形的折合阵子,不管怎样,效果好是硬道理。

网友:
大環大環,惟大不破。

网友:
在市外开阔地,不论是中波短波还是调频信号其强度都比室内好,干扰比室内小。所以,即使是随便拉一根线都比室内效果好很多。

网友:
商圈,写字楼,超市,高层小区,等等这都是干扰重灾区

网友D:
不错,环型天线可以屏蔽电场干扰,不过我感觉天线平行于地面应该更好,没有条件垂直也凑合了.

网友:
大环很好。我的周长16米这样。在树上挂了 5-6年了。接头记得做好防水
(矿泉水瓶倒挂)。

网友:
用多粗的线芯?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环型天线可以屏蔽电场干扰,不过我感觉天线平行于地面应该更好,没有条件垂直也凑合了.

平行地面和垂直地面,接收原理可能是不同的。

您看水平拉线,一般都需要很长,十几甚至几十米,但是垂直的拉杆或者鞭状天线,就没有特别长的,铁塔除外

网友:
类似LOOP天线,计算过周长吗?玩短波电台有架设这种天线的需要加阻抗匹配器,短波覆盖频段挺宽的增益也可以效率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