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FM立体声解码芯片主要指标

楼主(2024-06-12):
看解码芯片基本可以判断收音头的档次,解码芯片也基本决定了声音特点。
指标值基本取自数据手册。
现在喜欢折腾这个的人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知道管脚最少的3v立体声解码芯片?

LA3335

网友B:
我去年买了一个LA1266,不过怀疑是假货。因为刻字用手指甲刮,是有有刻槽的,不像以前的收录机是印刷的。

网友:
老衲一直怀疑可能有厂家虚标,或者大多虚标。
据说立体声分离度最好的芯片是cx20029,立体声分离度75db。
市场竞争激烈时,指标标低了就会失去市场。

网友:
接触过的解码芯片有:TA7343,  AN7410, AN7411,  UPC1197,  BA 1332, LA3361.

原来都是些普及型芯片,一个高性能的也没有啊。

网友:
测试条件不同,对比意义不大

网友:
BA1320以及BAS1330很好

网友:
很多解码芯片都可以相互替换,我怀疑是当年日本的贴牌产品。
记得LA3361,HA11227  BA1320可以通用。BA1330分离度大一些,也可以替换。

网友:
性能好的 IC工作电压都比较高。
如果需要在低电压下应用,可以选择下面三个型号:
1.5V电压立体声解码,可以用TA7766(1—5V)和BA1362(1—2.5V),
3V电压立体声解码,可以用AN7415(1.6—7V)
三个型号的分离度分别是35、35、45
这三个型号目前都还能在某宝买到。不过实际应用的意义不大了,纯玩而已

网友:
有没有LA3370解码指标

网友:
LA3370  78  0.05   50
3375 3376差不多水平

网友:
最高分离度要实现都是有要求的,比如:输入信号调制度、幅度大小,输出LPF等。这些都会影响立体声分离度,一般打个8折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买了一个LA1266,不过怀疑是假货。因为刻字用手指甲刮,是有有刻槽的,不像以前的收录机是印刷的。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一直以为刻字才是真的,印字是假的。平时我买IC还专门找刻字的。看来我搞反了

网友C:
前段时间才在某宝搜过这些高性能立体声解码IC,看看还有没有在售。有一个型号已经炒到接近单价百元了。
我还是玩我的AN7415和TA7766就好了,3V/1.5V低电压很难再买到比它们更好的了。性能比它们好的,需要9V至12V供电

网友D:
这个统计好啊,常用的芯片都齐了。让我们以后选用一看就明白。今天在电脑里找到了2年我的解码芯片型号合照。对了一下,我设计过8种的板子来玩过。还有一个没有在照片上,AN7472S。

网友A:
哪位知道管脚最少的3v立体声解码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才在某宝搜过这些高性能立体声解码IC,看看还有没有在售。有一个型号已经炒到接近单价百元了。
我 ...

AN7415估计是低压解码的王者了,100mV输入时最高分离度可以达到60dB,而且失真度可以到0.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一直以为刻字才是真的,印字是假的。平时我买IC还专门找刻字的。看来我搞反了

早期的都是印刷,还没有刻字的技术。

网友:
谢谢。
今天有幸看到老师推荐LA3335,在此之前一直以为是TDA7040T,但是TDA7040T的指标太差了。
刚才查了LA3335M的DATASHEET,性能比TDA7040T强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统计好啊,常用的芯片都齐了。让我们以后选用一看就明白。今天在电脑里找到了2年我的解码芯片型号合照 ...

相同型号不同产地的IC,上面标有JAPAN的会不会好一些
不知为何,我有点迷信这个,但我又没有真实数据说话,只是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型号不同产地的IC,上面标有JAPAN的会不会好一些
不知为何,我有点迷信这个,但我又没有真实数据 ...

只要真正原装的芯片,性能都差不多。要想得到最佳性能,还需要其它电路和优质元件的配合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买了一个LA1266,不过怀疑是假货。因为刻字用手指甲刮,是有有刻槽的,不像以前的收录机是印刷的。

这个LA1266随处可见,造假的可能性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统计好啊,常用的芯片都齐了。让我们以后选用一看就明白。今天在电脑里找到了2年我的解码芯片型号合照 ...

这才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N7415估计是低压解码的王者了,100mV输入时最高分离度可以达到60dB,而且失真度可以到0.05%

这个AN7415好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