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3610显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4-06-12):
   以前淘宝买的SC3610显示模块,今天通电,发现FM波段最高显示只到99.99M,模块上没有发现设置这个的选项,请问在哪里,咋设置才能显示出108M? 模块见下图:

楼主:
刚查到了资料,将 模块上的‘’分辨率 ‘’端口设置为低电平(接地)即可。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根据SC3610_datasheet,第31脚RANGE可设定步进频率和频率范围,你短接板上“粗显-细显”的R6试试,这个脚接地(低电平)时,FM的显示范围为11MHz-149.9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SC3610_datasheet,第31脚RANGE可设定步进频率和频率范围,你短接板上“粗显-细显”的R6试试,这个脚接 ...

谢谢你的回复!但短接那2个点不行,短接后,只会把例如中波的1280千赫,显示成1.28兆赫。只有将模块板左下方的一排插口的分辨率端口,接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