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2DW234的正确接法?

楼主(2024-06-13):
准备做一个可调电源,在淘宝买了几个2DW234,回来用12V电源串了一个1K电阻实验,1接电源正,2接电源负时,电压:6.485-6.487V。
2接电源正,1接电源负时,电压:6.370-6.371V。看资料说,靠白点的脚接电源正极,我这个没有色点,请问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网友A:
這個產品的一般規定接法,是以色點作爲正極。如果沒有色點標注,那就是冒牌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產品的一般規定接法,是以色點作爲正極。如果沒有色點標注,那就是冒牌貨。

这个是不是算无色的呢?资料上也有无色的项。

网友:
測量結果截圖示例(2DW2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算无色的呢?资料上也有无色的项。

這種已經停產的老型號就不要參考了。

873厰產品:

上無17厰產品:

國内還在生產的這兩種產品,色點標示意義有所區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已經停產的老型號就不要參考了。

873厰產品:

看老兄发的表格,1、2脚接电源正负不同,电压也是有微小差异,我买的也有相同的特性,这么便宜的东西应该没人造假吧?再说,这东西用量也不大呀?表格10mA 37度、38度那个测试,两者电压一致,我现在用1K电阻好像是5.4mA,如果电流10mA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老兄发的表格,1、2脚接电源正负不同,电压也是有微小差异,我买的也有相同的特性,这么便宜的东西应该 ...

232規格是5mA沒錯,234規格是10mA也沒錯,規格的定義是在標稱工作電流下得到的參數,那都是有一定偏差範圍的,這個就不用糾結了吧。

電壓差不是問題,實際項目中都是由調節部件來解決的。2DW23x系列的產品沒有不帶色點的,這是判斷您手裏的東西真假標準之一。

附帶說一下,234的電流規格是10mA,但零溫度係數出現在15mA上下,甚至更大。

873厰的datasheet參考下:

网友:
1--3脚和2--3脚之间,都是一只稳压二极管。如果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可以测量这两只二极管,挑选一只性能更好的用为稳压二极管,另一只则用于温度补偿。
没有测量手段时,12和21两脚,随便用,都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封装内有两个一样的稳压二极管,当然由于产品的离散型,性能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
使用1~3,2~3,是一个普通的稳压管;
使用1~2,2~1,是一个带有温度补偿的稳压管。两种接法都可以,但稳压值与温度特性有一点差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我又仔细测试观察一段时间,发现1脚接电源负极,2脚接正极,小数点后3位有2个字的变化,比1接正2接负好一点,不管真假就这样凑合用吧。

网友B:
2DW系列精密稳压管是在同一基片上生成的参数相同、正极连通的2个稳压二极管组合。
正极互相连通是为了利用正向温漂和反向温漂方向相反、数值相同的原理对稳压性能作高精度补偿。70年代生产的精密稳压管只有6.5v左右的稳压值,也是因为这一稳压区间的温度系数最小。
从“色点接#端”的叙述,应该是厂家对性能参数筛选的标记,也就是1、2端都有可能接正极。
如果不是要求特别高,1接正或2接正都可以,都具有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W系列精密稳压管是在同一基片上生成的参数相同、正极连通的2个稳压二极管组合。
正极互相连通是为了利用 ...

没色点就是没经过筛选的,或者仿造的对吗?尤其是这种激光刻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色点就是没经过筛选的,或者仿造的对吗?尤其是这种激光刻字的

不认可无色点就是仿制品是说法,毕竟这种器件的用量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可无色点就是仿制品是说法,毕竟这种器件的用量太少。

最好不是  好不容易用一次

网友:
怎么接都可以,减掉一个二极管正向电压,单个大概是5.6V,这个电压值属于不上不下,温差在正温度和负温度之间,使用时要求高,可以自己用温度测试一下哪个方向更稳定

网友:
理论上讲2DW234怎么接都可以,但是如果有条件,按厂家给出的说明去接正负极。因为厂家测试参数就是按这个方向去测试的。2DW234这个管子最重要的是工作电流,如果想要达到DataSheet里面的指标,一定要用恒流源去驱动它,一般厂家给定的电流足够用,但是真正的“零”温漂电流,要比推荐电流大一些。

网友:
不同接法相差0.11V,这说明内部两个稳压管的稳压值有些差异,这在老器件是常见现象;我是安照布局方便把2端接正的,也没去测内部稳压值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老兄发的表格,1、2脚接电源正负不同,电压也是有微小差异,我买的也有相同的特性,这么便宜的东西应该 ...

2DW23x的原理,是用两个齐纳管相互反向串联做温度补偿,因为工艺的原因,一般来说必然有一个方向的补偿效果优于另一个方向,用反了参数指标会劣化不少,至于哪个方向更优,需要出厂测试,所以如果是出厂测试过的产品,会标记正电压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DW23x的原理,是用两个齐纳管相互反向串联做温度补偿,因为工艺的原因,一般来说必然有一个方向的补 ...

我在四樓發的截圖,每個管子均做兩個方向的測試,每個方向可找出至少一種電流下的極點,所以我覺得兩個方向沒有必然的補償區別。所以我在PCB上對2DW232的佈局,都采用兼容模式,以便選擇合適的接入方式。多電流測試還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根據具體的應用環境選擇合適的工作電流,例如是常溫應用還是恆溫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四樓發的截圖,每個管子均做兩個方向的測試,每個方向可找出至少一種電流下的極點,所以我覺得兩個方 ...

是的,本质上里面两个稳压管没区别,只是补偿点不一样,自己测试电流这样是没问题的,如果按照手册给出的额定最佳电流(虽然也不是百分百最佳),那就得按器件标出的方向接,否则补偿点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本质上里面两个稳压管没区别,只是补偿点不一样,自己测试电流这样是没问题的,如果按照手册给出 ...

手冊給出的參考電流下的TCR,是25攝氏度和75攝氏度兩點之間的一條割綫的斜率,中外定義一樣;而這兩點各自的TCR都與標稱TCR相去甚遠 。故真想用它做點東西,自己測出的數據要更靠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