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话筒的供电电阻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4-06-13):
使用驻极体话筒得通过个电阻为他供电,但是看了很多应用,似乎这个电阻阻值的选择比较随意,1K、10K、22K什么的。
好像只要能出声怎么就行,那么,究竟这个电阻的取值有没有什么讲究?如果要求高,需要怎么计算?

网友:
提供极化电压和MOS驱动电压的
小体积驻极体咪头没啥讲究,给MOS供电的
大电容麦的话需要提供60V-100V极化电压

网友:
整个可调的上去,慢慢调到听着最舒服的位置

网友A:
駐極體話筒内部通常有一個JFT作阻抗轉換兼放大,這個JFT使用2SK596或類似與2SK596的特性,工作電流在300~500uA之間,跨導不超過0.5mS。因而供電電阻至少2K歐或以上,以獲得不被衰減的聲音信號。由於2SK596最低工作電壓限制在1V以上,所以最低工作電壓至少2V或更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駐極體話筒内部通常有一個JFT作阻抗轉換兼放大,這個JFT使用2SK596或類似與2SK596的特性,工作電流在300~50 ...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如果工作电压至少2V,是否意味着那种1.5V无线话筒电路的驻极体话筒不是在最佳工作点上,电压始终偏低?

网友:
可不可以搞个滑动变阻器接上试一下。如果其他参数不动,应该有个极值,但是其他参数变的话,不好确定了

网友:
一般用用弄响就行了,如果要严格要求,最好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很多年前,曾把一个调频无线耳机的发射器拆开来,想改成一个无线话筒。原来的输入端是一个3.5耳机孔,音源通过3.5音频线输入发射器。想要改成无线话筒就要加一个驻极话筒和电阻。当时也是换了几次阻值才使音质最佳。后来嫌原来发射器的外壳不方便,改装完后就没安装回去。过一段时间外壳弄丢了,干脆把改装的电路板放入台灯底座中,供电改为不用电池,从台灯底座取电。试了一下效果不太好,用收音机接收时有嗡嗡电流声,但宿舍里有人说话还是听得清。完工后颇为得意。简直就是窃听器了。
有一天晚上准备睡觉,发现桌子上的台灯不见了,问舍友,舍友说隔壁幼师借去用了。当时我还没下班,老师进门就把台灯拿走了。我上床后就跟往常一样戴上耳机准备听收音机。选台中,突然收到一个熟悉的女声在呻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如果工作电压至少2V,是否意味着那种1.5V无线话筒电路的驻极体话筒不是在最佳工作点上 ...

所使用的JFT很可能有多種更小電流的規格,所以最佳工作點不一定是固定的,我的看法只是個人建議。

楼主:
是啊,不同供电电压肯定工作点不一样,但是究竟如确定这个工作点呢?

网友C:
这个电阻主要影响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通常取值在0.5K-2K之间(1.5V供电),咪头体积越小阻值就要高些。俺曾经玩过25mm直径的驻极体话筒,电阻取值0.68KΩ(1.5V供电)。

5V供电,这个电阻大概10K-20K。

12V供电取值50K-100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主要影响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通常取值在0.5K-2K之间(1.5V供电),咪头体积越小阻值就要高些。俺 ...

请问早期的驻极体话筒一般都有三根线输出或是两根线输出,这类话筒一般内部带不带放大模块或是晶体管。电脑的外接话筒接口一般话筒本身带不带放大器或是电脑自身接口带不带放大器,怎么个接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早期的驻极体话筒一般都有三根线输出或是两根线输出,这类话筒一般内部带不带放大模块或是晶体管。电 ...

二线输出和三线输出里面都带场效应管,区别是场效应管放大方式不同,二线是场效应管共源放大,漏极输出信号(输出和供电共用一根线所以做到二线输出),有一定电压增益(优点:灵敏度更高些);三线是场效应管接成源极跟随器,无电压增益,源极输出信号(优点是失真小些,动态范围更大些),现在三线基本上淘汰了。

电脑自带的话筒接口肯定带话筒放电路,因为驻极体内置的JFET主要作用是阻抗变换,电压增益基本没有,需要接口后面的电路放大。

另外:电脑自带话筒输入口只能接内置场效应管的二线驻极体咪,接不了别的。要接动圈麦和电容麦需要比较专业的声卡。

需要较好的效果,又不想买比较专业的声卡,可以自己diy大振膜驻极体话筒(比如用25mm直径的驻极体),可以插电脑自带输麦克风入口,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线输出和三线输出里面都带场效应管,区别是场效应管放大方式不同,二线是场效应管共源放大,漏极输出 ...

非常有用的解释,万分感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