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

楼主(2024-06-13):
一般打打闹闹买什么样的焊机好,价格多少就行?以前的焊机拉拉弧很难,不小心就点穿了。有点不通用。

现在的看了下好便宜。

网友:
以前的是线圈焊机,起弧难,容易沾,飞溅厉害。
现在的是直流焊机,以上问题都基本解决了。
论坛二手区收一个就够用了,要带推力调节的,很好起弧
这个要多练,抖音b站头条都有教学,多看看视频,多练练,用2.5焊条,找厚一点的材料。
看视频感觉任督二脉都以打通,自己一焊,还是鸡屎疙瘩,多练练,分清铁水和药皮,慢慢就好了,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如果是电焊机,建议楼主到附近的修理厂、五金加工店去了解一下他们用的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毕竟人家每天使用,最有体会。

网友:
买得力,好用
自动焊无脑焊接

网友:
抖音《焊界李宗胜》看看

网友:
直流焊机比较好。

网友:
焊薄料还是考虑氩弧焊焊机把,普通逆变焊机没两下人焊薄料也照样操控不了。

网友:
基本技术还是要学的,会的啥焊机都好使用。不会的比登天都难!

网友A:
估计只能买普通电焊机用,没有焊工证买不到气体,另外临时用用大瓶的也用不了,小瓶没处去灌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能买普通电焊机用,没有焊工证买不到气体,另外临时用用大瓶的也用不了,小瓶没处去灌装。

我安装三相电盖章的时候人家就问有没有证?然后问了另一个人说修焊机不需要证,就通过了。那么修焊机呢?买个气试机也需要证吗?

网友:
手弧焊啊,n年前买的组件组装了一台,三板块:上板12管MOS弧通用,中板三变、带15:15电感,下板电源滤波,中板三变压器每个变压器50A电流连续烧不发烫。当时组装成本超千元

网友:
楼主的老式焊机拿来换直流的,各种型号新的二手的焊机都有

网友B:
记得刚开通抖音不久老是给我推送一种“激光焊”
其实可能是脉冲弧焊,
看演示,焊角縫、焊薄板叠縫,
焊丝都不要,熔下点母材二边就焊上了,
特别方便,但这只是推送的广告,
其实使用起来怎么样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刚开通抖音不久老是给我推送一种“激光焊”
其实可能是脉冲弧焊,
看演示,焊角縫、焊薄板叠縫,

激光机体积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