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4-06-13):
之前搞程控交换机时发现光耦啥的,耐压都不是很高
状态比较灵异,所以想做个耐压测试仪
功能未验证,设想是通过Royer电路升压到几百V
然后通过反馈来控制升压的过程,记录下输出电压的最大值
电路如图 ,程序未写
工程文件详见附件

楼主:
测量原理
改了设计,不测输出电压了
直接测量输出电流就行(分压电阻上电压突变时就是击穿)
简单粗暴

楼主:
顺便问下大佬,光耦问题
人家交换机里面也是PC817,我用怎么就掉电压
40V待机电压,掉到35V,和PC817参数Vceo相同
电话拨入时忙音,无法振铃

网友:
期待作品成功上市。

楼主:
发现个问题,从分压的等效电路来看
这边电阻不合适

网友A:
耐压测试仪一般会有个电流上限选项,2-20mA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测试仪一般会有个电流上限选项,2-20mA可调。

按照这说法,短路时电阻承受的功率有点吓人
0.002A        100V        0.2W
0.02A        100V        2W
只能设计成脉冲检测,电容充放电

网友A:
一般的耐压测试仪,输出的高压电压可控,通断可控。
2-20毫安检测电流,是高压回路与被测件之间的电流,假设设置电流为2mA,就是说,这个被测的东西,在电压升到U的时候,回路电流不高于2mA就合格。测试过程中,任何时候回路电流达到2mA,立即停止高压输出,并且报警。

网友:
耐压测试,测试电压最最高起码2千伏并且分档输出才有使用的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耐压测试仪,输出的高压电压可控,通断可控。
2-20毫安检测电流,是高压回路与被测件之间的电流,假 ...

测试源是按照所需电流要求设计的恒流源,测试器件击穿后显示电压就是这个器件耐压值,如果测试的是稳压管,在选择电流合适就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只要不超出器件要求电流,器件不会因测试损坏。如果测试源设计成过压或者过流就断电停止工作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源是按照所需电流要求设计的恒流源,测试器件击穿后显示电压就是这个器件耐压值,如果测试的是稳压管 ...

弱弱的问下,测试电压是可选的还是不可选的
电压可选恒流就很难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测试电压是可选的还是不可选的
电压可选恒流就很难做啊

如今大多数维修电源就是电压电流可调恒流源,先空载调整到所需空载电压然后短接输出线调出合适最大输出电流,对于弱电器就可以避免维修时不慎短路造成放烟花更大损害。

楼主:
板子已进入测试阶段
使用A42的Royer电路能够产生174V电压
电路停止后,放电速度较快,无需1k的那个额外放电电路

校准ADC,看斜率挺稳的

一不小心造出了3位半的电压源
4位半的中国航天用表 ±0.01 字浮动
软开关的Royer电路,三极管丝毫的没有热量

网友C:
我懒得做,直接买的成品。用起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懒得做,直接买的成品。用起很方便。

  自己做乐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