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的牡丹749收音修好了

楼主(2024-06-13):
前段时间收了一台牡丹749,收到的时候,外观很脏,插上电池只能听到“咔咔”声。然后鼓捣了一会儿,有声音了,但是音质严重失真,发现功放管3AX23 的引脚烂了,随即更换新的3AX31C,但是换上去之后还是严重失真声音,且音量电位器一开机就是慢音量。又发现中周的磁帽被上家调裂开了,不能旋转。
于是开始了下面漫长的维修过程:
1.将中周(中放和检波)焊下来,然后用油性502将破碎的磁帽粘起来(期间还拆了别的收音板上的中周磁帽,发现效果不好),趁着小音量下功放还能听,调整了一下中周,达到最佳;
2.将后级功放3AX22换成8550,改变偏置,调整偏置电压,改变负反馈等方法,还把8550换成9012,声音始终
很小时尚可,稍大一点就严重失真,找来找去,原来是输入变压器上面一个抽头内部断了。于是在某鱼上又买了一块同样的主板,拆了输入变压器,安装上去。但是仍旧只能小音量收听(比之前稍大一些),一但声音稍大就自激,喇叭很大的低频啸叫声。
3.不得已将后级功放管恢复成3AX31C,同时恢复锗管偏置电路,居然声音正常了。
4.网上购买了一个5K电位器,到手发现是B型的即线性的,安装后可以调音大小,就是电位器旋转式开始一段声音不变,然后到30%处,声音突然变得很大。根据坛上的大师的文章,找了一个560欧姆的电阻并联在中心抽头和地之间,模拟指数型电位器,但是效果不大。

经过这么多折腾,终于能够基本正常收听了。

网友A:
好像上次我提过建议了,那个输入变压器还是修起来吧,救活那个板子。你用酒精泡几天就能完美拆出铁芯,然后做个线轴导出就线,看看漆皮没坏的话照葫芦画瓢绕回去就行了。

楼主:
这个收音机电路其实和747几乎是一样的,内部主板上标明的就是747C型号。

楼主:
该收音机的主观体验:
1,外壳很结实,内部结构科学,外壳长期使用不会破开。比如电池正负极 支架的旁边都设计了支撑加强筋,喇叭的安装设计等;
2,频率覆盖完整,调整很方便,不用仪器,也能轻易调好。
3,声音洪亮,音量很大,低音浓厚,有一些蓬蓬声。能还原出过去的那种很老的声音。

楼主:
为了防止电解电容有问题,已经更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原来电解电容上面写着81.?, 因此推断该机器是最早81年之后生产的。

楼主:
测试的视频749收音机测试 视音频(声音录制时有点小了)

网友B:
为了一个输入,买了一块PCB,不计代价。    如果把前面5个硅管换掉可能更好。

网友C:
当前这对音量电位器和抽头电阻组合,在中大音量位置等效检波负载偏重,影响AGC且最大音量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输入,买了一块PCB,不计代价。    如果把前面5个硅管换掉可能更好。

买的一块作为处理的主板,20元。卖家把外壳前脸都懒得拆了,测试主板完全是好的。但为了修好那个板子,还是拆了输入变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前这对音量电位器和抽头电阻组合,在中大音量位置等效检波负载偏重,影响AGC且最大音量会偏小。

理论上好象是。实际中几乎没影响,最大音量也很大。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机器,发现它低音效果好于其它机器。

楼主:
上传一下电原理图

楼主:
再传一下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上次我提过建议了,那个输入变压器还是修起来吧,救活那个板子。你用酒精泡几天就能完美拆出铁芯,然后 ...

没有那个水平修输入变压器啊,呵呵。只好买了一个别人处理的747板子拆件用,包邮20元,收到后发现整个板子是完好的。拆了变压器,其它的中周等元件以后还能别处用的。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水平修输入变压器啊,呵呵。只好买了一个别人处理的747板子拆件用,包邮20元,收到后发现整个 ...

其实用不难,拆了看看结构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