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典型电路中用6P15替换实验

楼主(2024-06-13):
电源电压为地对变压器端电压V,屏极电流、帘删极电流为MA

网友(2024-12-27):
关于6P15直代6P14,楼主是只作实验不做结论啊,数据测试的结果,下个结论,这样实验就圆满了。

网友(2024-06-13):
6P15,栅负压有点小,可能稳定性有问题。

网友:
这表有参考价值,收藏,谢了

网友:
实作数据,最有价值

网友(2024-12-27):
主管听感如何呢?

网友:
关注着,手上有一台6p14单端机器

网友:
没人注意某些时候帘栅极超耗了?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把那张数据对照表收藏了!

网友:
6P15还是三接稳妥,毕竟帘栅极控制力比6P14要强,很容易老化挂掉。

网友(2025-03-30):
6P15直代6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