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回路Q值随频率的变化

楼主(2024-06-14):
         调谐回路Q值随频率的变化
   影响调谐回路Q值的参数较多,有线圈内阻的损耗,线圈分布电容的“损耗”,磁棒的铁损,双联的损耗,辐射损耗,负载阻抗变化等影响。
   若只从线圈的感抗和内阻来考虑,调谐回路的Q值应该是随频率的提高而增大。线圈越靠近磁棒中心感抗越大,Q值应该越高。但实际测量不是这样。
   测量原理:Q=f/B
  实际测量装置
实际测量1,采用镍锌铁氧体12×200的高Q值磁棒,线圈采用28股沙包线绕制,测得Q值随频率变化如下。频率高端Q值低,高低端约2倍的变化。

实际测量2
10×200的磁棒,商家给的数据是磁导率1000,28股沙包线。测量结果如下,高端Q值低,高低端的Q值变化越3倍。
实际测量3,采用磁导率400的中波老磁棒,10×140  28股沙包线,
测得结果:频率高端Q值低,高低端变化约2.7倍。
实际测量4
截面积5×12,长度55毫米的108—2套件的谐振回路Q值
测量结果:在高端1600KHz处Q值35,假设匹配时有载Q值17的话,像频选择性能够达到要求吗?假设在频率高端同步跟踪偏调20KHz,计算得到像频选择性23.3分贝,满足三级收音机像频选择性大于20分贝的要求。
待续

网友:
书上有现成的。

网友:
线圈Q值和频率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取决于频率在谐振点左侧还是右侧,众所周知任何电感都具有自谐振点,当频率超过自谐振点之后,阻抗的模是随频率降低的,Q值也是随频率降低的(实际上Q值的峰点和阻抗模的峰点是有一点区别的)

本质上就是在自谐振点之后,感抗随频率增加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损耗增加的速度了,这主要是由于随着频率增加,趋肤深度会迅速减小,导致电阻迅速增大,同时容抗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甚至比重超过趋肤效应(所以为什么到了频率高端28股线反而不如7股,而低端7股不如28股),而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是典型的应用在谐振点之后的

网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常老师实测了多种磁棒的高低端Q值,对我们以后自行设计收音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感谢!

网友:
這種變化是一般規律。可變電容器本身的Q值隨容量的降低而減小,而電感器的Q值隨頻率增高而略有增高,兩者可有一定的互補效果,但總體上因爲頻率升高對電感的損耗會逐漸增加,所以調諧Q值的降低也是意料中事。

對於可變電容器因容量減小而降低Q值的情況,一般在并聯了較高Q值的半可變電容器和固定電容器之後可以有所改善。電感器由於趨膚效應的關係會使損耗電阻增大,Q值總體上確實會隨頻率升高而減小,單純高放式機器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但外差機可以大部分避免這個影響。

网友:
補充下,主帖調諧回路的Q值變化中,電感Q值變化達3倍,但電容的Q值變化可超過10倍,這個因素實際上主導了整個調諧電路Q值的變化,還請常老師關注這一點。

网友:
还有楼主能不能再用270P电容试试,串联谐振回路L大C小Q值高。所以270P与3365P电容天线回路的Q值是不同的。

网友:
就磁性天线而言,频率高Q值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磁性材料的高频损耗增加,否则无法解释分段线圈Q值大于单一线圈的原因,尽管相同电感量的分段线圈圈数大于单一线圈。
电容的Q值与电感的Q值不是同一数量级,Q值变化10倍的绝对值还是很小,一般谐振回路不考虑电容Q值 的影响。

网友:
专业专业!恭喜实验成功!

网友A:
我测过一个空气连,最大容量时Q有900左右,最小容量时Q值在30左右,谐振时高端Q值低是否由于可变电容的Q值降得太多所至?

楼主:
对于短波Q值随频率变化的测量
  测量5
      有磁芯线圈配振电容365—12p,磁芯Φ6×9mm,骨架直径8mm,直径0.35漆包线绕制, 工作在6M—18M的频率条件下,测得结果如下:
在18MHz时,Q值只有29
   设在加有负载后,Q值只有15,计算一下在18MHz处,同步跟踪偏调100KHz,像频选择性为4.4分贝。像频选择性达到二级收音机大于3分贝的要求。

测量6
有磁芯线圈配振电容365—12p,磁芯Φ6.5×15mm,骨架直径9mm,直径0.6漆包线绕制, 工作在6M—18M的频率条件下,测得结果如下:
在18MHz时,Q值55
测量6
   空心线圈的Q值随频率变化,采用0.8mm漆包线绕制
  测量结果Q值要比有磁芯的高,
待续

网友B:
常老师,能否测试一下采用固定电容,调节电感方式的Q值变化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一个空气连,最大容量时Q有900左右,最小容量时Q值在30左右,谐振时高端Q值低是否由于可变电容的Q值 ...

您這個空氣連需要洗一洗了,一般最小容量処的Q值至少七八十到一百多。

諧振電路中的L和C都是對等的兩個儲能原件,它們各自的損耗都會對整個調諧回路做出貢獻,哪一個損耗大,則調諧回路的損耗就由那一個主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能否测试一下采用固定电容,调节电感方式的Q值变化曲线。

车机调感Q值随频率变化测量如下:

楼主:
     磁导率N60磁棒 线圈直径0.8mm的漆包线间绕的Q值随谐振频率的变化。
   磁导率N40磁棒 线圈直径0.8mm的漆包线间绕的Q值随谐振频率的变化。
  高Q镍锌中波磁棒12×200,线圈直径0.8mm的漆包线间绕的Q值随谐振频率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這個空氣連需要洗一洗了,一般最小容量処的Q值至少七八十到一百多。

諧振電路中的L和C都是對等的兩 ...

这空气连是我改装成四连后测定的,见下图,如要清洗用清洁膏和水应该可以吧?另外测了一个365P的空气双连,最小容量时Q值大了好多90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空气连是我改装成四连后测定的,见下图,如要清洗用清洁膏和水应该可以吧?

洗潔精就可以,浸泡一兩個小時再用清水反復衝洗,最好是有超聲波清洗機,半個小時足夠。洗完要用電吹風吹乾,注意燙手。完全冷卻乾燥後再做測試,一般都能改善品質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潔精就可以,浸泡一兩個小時再用清水反復衝洗,最好是有超聲波清洗機,半個小時足夠。洗完要用電吹風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