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测扫描软件那个靠谱

楼主(2024-06-14):
本人由于工作原因经常接触到一些机械硬盘,但在实际检测硬盘的时候发现各种软件有不少差异,我常用的有MHDD. HD  Tune  Pro,  DiskGenius,和硬盘哨兵,个人觉得MHDD比较真实靠谱,各位坛友有什么好软件推荐吗?

网友:
mhdd这个最实用

网友A:
SMART Attributes Data Structure revision number: 16
Vendor Specific SMART Attributes with Thresholds:
ID# ATTRIBUTE_NAME          FLAG     VALUE WORST THRESH TYPE      UPDATED  WHEN_FAILED RAW_VALUE
  1 Raw_Read_Error_Rate     0x002f   200   200   051    Pre-fail  Always       -       0
  3 Spin_Up_Time            0x0027   188   172   021    Pre-fail  Always       -       6558
  4 Start_Stop_Count        0x0032   099   099   000    Old_age   Always       -       1298
  5 Reallocated_Sector_Ct   0x0033   200   200   140    Pre-fail  Always       -       0
  7 Seek_Error_Rate         0x002e   200   2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9 Power_On_Hours          0x0032   001   001   000    Old_age   Always       -       88281
10 Spin_Retry_Count        0x0032   100   1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11 Calibration_Retry_Count 0x0032   100   1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12 Power_Cycle_Count       0x0032   099   099   000    Old_age   Always       -       1296
192 Power-Off_Retract_Count 0x0032   200   200   000    Old_age   Always       -       46
193 Load_Cycle_Count        0x0032   001   001   000    Old_age   Always       -       8482226
194 Temperature_Celsius     0x0022   111   095   000    Old_age   Always       -       36
196 Reallocated_Event_Count 0x0032   200   2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197 Current_Pending_Sector  0x0032   200   2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198 Offline_Uncorrectable   0x0030   200   200   000    Old_age   Offline      -       0
199 UDMA_CRC_Error_Count    0x0032   200   200   000    Old_age   Always       -       0
200 Multi_Zone_Error_Rate   0x0008   200   200   000    Old_age   Offline      -       0

Power_On_Hours 通电时间
Current_Pending_Sector 坏扇数量
Temperature_Celsius 磁盘温度

再加上 dd 命令
这三个命令加一起,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磁盘检测商业软件功能

网友B:
今非昔比,如今的硬盘知道磨损均衡,一旦一处有问题,就快入土为安了,不值得修复。
非要说哪个更靠谱,那就看看哪个收费,而且历史久远。不好还收费,坟头草都老高了。

如果觉得自己比地球人都聪明,就当我以上什么都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非昔比,如今的硬盘知道磨损均衡,一旦一处有问题,就快入土为安了,不值得修复。
非要说哪个更靠谱,那 ...

主要是坏扇会扩散,到时候数据不可逆
换是没有风险的最好解决办法

Linux下还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
badblocks检测坏扇,得到坏扇的定位
e2fsck -l 给文件系统导入坏扇信息,让文件系统主动避让坏扇
或者格式化硬盘时直接检测坏扇并避让,mkfs.ext4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_On_Hours 通电时间
Current_Pending_Sector 坏扇数量
Temperature_Celsius 磁盘温度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非昔比,如今的硬盘知道磨损均衡,一旦一处有问题,就快入土为安了,不值得修复。
非要说哪个更靠谱,那 ...

废物利用,保存不重要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用软件回复硬盘还是比较坑的,基本上越修坏道越多

网友C:
现在机械硬盘已经便宜得不像话了,没必要扫来扫去了

网友:
很多年不使用这类软件了,有一点坏道就扔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机械硬盘已经便宜得不像话了,没必要扫来扫去了

主要是用来检测。修复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
有什么扫描软件提供一个!

网友:
二手商人用软件修一下,扫描绿块很多,然后卖出去坑无知。估计这是最值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