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开尔文夹具用什么线好

楼主(2024-06-14):
请教交流毫欧表不需屏蔽线的四线测量开尔文夹具用什么线好,原来使用普通电源线做的,正在做插头,开尔文架子有了,不知道用什么线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

普通线要双绞可增强抗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双绞线用于传输差分信号,双绞有利于抗共模干扰。

可是,LCR 表、交流毫欧表测试夹具里不是差分信号,双绞还有我前面说的线间耦合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参考yfbdsm老师连接图,用屏蔽线两根不好连,4根感觉多了。
同惠TH26004A 开尔文低电阻测试电缆是5线的估计有一根接地屏蔽线。
是否按照图一连接比较好。

网友B:
理论上线不重要,4线原理
线的电阻被认为是设备内的电阻,而不是被测量物品的电阻
只要你的线材电阻不是忽大忽小的就行

网友C:
理论上交流激励的开尔文测试夹需要用屏蔽线,以防止线间耦合引入误差,可参考 LCR 表夹具,LCR 表就是一种交流激励表。

若不屏蔽则无任何需要关注咸菜的地方,反正有损传输线反而不是辣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线不重要,4线原理
线的电阻被认为是设备内的电阻,而不是被测量物品的电阻
只要你的线材电阻不是 ...

感谢JuncoJet版主老师指点,线的阻值稳定就行,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交流激励的开尔文测试夹需要用屏蔽线,以防止线间耦合引入误差,可参考 LCR 表夹具,LCR 表就是一种 ...

washu老师好,毫欧表是HIOKI 3225 AC ,测量端口是六线类似GX16-6的航空插头样式的(插头布局不一样插不上),有2线激励电流端,2线电压测量端,另2线坛友介绍小电阻测量增加增益,毫欧表激励电流是1K正弦波,在测量端测量干扰很大,取样信号进入ADC前测量信号很干净,不像LCR 表夹具有屏蔽线接头。下图是原来测量的内部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交流激励的开尔文测试夹需要用屏蔽线,以防止线间耦合引入误差,可参考 LCR 表夹具,LCR 表就是一种 ...

直流测量的话也别选太细的线,万一想要大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流测量的话也别选太细的线,万一想要大电流呢

看菜吃饭,大湿你的 3545,你绝对不会想不开自己用个 28 号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菜吃饭,大湿你的 3545,你绝对不会想不开自己用个 28 号线吧

3545 自己带线,前阵子看到有人出全新库存,俺又买了一根备用,估计够用到进棺材了

网友A:
同轴线;

普通线要双绞可增强抗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测量的话也别选太细的线,万一想要大电流呢

谢谢coopydoo老师提醒,这个交流激励在输出端不好测试干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

普通线要双绞可增强抗干扰,提高测量精度

非常感谢yfbdsm 老师给出方案和实例照片分享,用过RG316镀银线射频同轴电缆50-1.5,线硬,手头还有音频同轴线比较粗没用过。非常喜欢您用鳄鱼夹做的测量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yfbdsm 老师给出方案和实例照片分享,用过RG316镀银线射频同轴电缆50-1.5,线硬,手头还有音频 ...

射频线多是发泡聚乙烯、铁氟龙等材料,较硬。音频线有多种规格,比如 1533 线比较软且细,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毫欧表具体参数和原厂线设计,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 LCR 表的话,1533 线应该比(其它本贴提到的线)合适。

btw. 当然,不是说你要用 32 号...你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线多是发泡聚乙烯、铁氟龙等材料,较硬。音频线有多种规格,比如 1533 线比较软且细,当然我不知道 ...

谢谢washu老师给的推荐,看到1533 线已经加入购物车,回家看看有没有类似音频线存货,

网友E:
测试低阻值看起来是否屏蔽影响不大,我电桥测试电池内阻直接用硅胶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测试低阻值看起来是否屏蔽影响不大,我电桥测试电池内阻直接用硅胶线

燃鹅高精度 LCR 表独有的 4 端对接法,就是要利用测试激励电流以相反方向流过屏蔽层,以消除对信号线的磁耦合影响,从而更好测试低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鹅高精度 LCR 表独有的 4 端对接法,就是要利用测试激励电流以相反方向流过屏蔽层,以消除对信号线的磁 ...

4端对更先进,也更复杂,一般的2816、2817之类的LCR电桥似乎都不是4端对,TH2828、TH2838之类才是4端对
我的电桥是2817

而且4端对看起来要用夹具测试才能更好补偿。即使电桥是4端对,接上屏蔽线到开尔文夹还有意义?

楼主:
W10开机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E:
测试低阻值看起来是否屏蔽影响不大,我电桥测试电池内阻直接用硅胶线

谢谢kailin老师分享,测试电池内阻夹具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开始以为两套夹具原来电容隔电池直流部分可更换的。

楼主:
确实有17年买的jsj音频同轴线,这个商家已经找不到,线比较粗,外径8mm,内芯2mm,铜线1.2mm,屏蔽线2mm,凑合也可以用,有点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有17年买的jsj音频同轴线,这个商家已经找不到,线比较粗,外径8mm,内芯2mm,铜线1.2mm,屏蔽线2mm, ...

你这个又太粗

我刚才量了一下同惠 TH26011CS,线径 2.8mm,所以我前面说不一定要 32 号(线径 1mm),可根据实际情况,我看 2.8mm 这个线径应该是河狸的

楼主:
感谢yfbdsm老师分享,双线带屏蔽线的也是jsj好像16年买的外径6.2mm,内芯外径1.6mm,毫欧表校对同阻值不同档位有偏差,调零或校准偏差有点大,用这个复杂连的接线有点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又太粗

我刚才量了一下同惠 TH26011CS,线径 2.8mm,所以我前面说不一定要 32 号(线径 ...

washu老师好,手头现有的同轴线确实太粗了,也看了买TH2817A带的夹具开尔文夹具使用4根75Ω同轴线DIY的线外径3mm,75Ω同轴线网上查看软线不多。买了几米1185 22A 外径2.7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yfbdsm老师连接图,用屏蔽线两根不好连,4根感觉多了。
同惠TH26004A 开尔文低电阻测试电缆是5线的 ...

GBM-3300/ GBM-3080 电池测试仪(1kHz 测试频率)
引用说明书:在非常小的测量电阻(3mΩ 和 30mΩ 档位)下,测试电流流过电阻之后,产生的电压信号非常小(最大几个 mV),所以测试引线的位置、长度和形状可能对测量产生影响。
我用散线和双绞线做过对比,双绞线基本无影响;
所以测试线束不能散开,普通线双绞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M-3300/ GBM-3080 电池测试仪(1kHz 测试频率)
引用说明书:在非常小的测量电阻(3mΩ 和 30mΩ 档位) ...

yfbdsm老师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这个HIOKI 3225 AC也是1KH的交流激励源,相敏检波,对50HZ还有其它干扰有很强抑制作用。采用同轴音频线做开尔文夹连接线参照您给的连接图做了几个连接方案,屏蔽线连接还是比较麻烦,用普通线进行双绞连接相对简单。

测量端信号放大后情况

测量端信号放大后情况

相敏检波和各点信号情况

相敏检波和各点信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测量的话也别选太细的线,万一想要大电流呢

scoopydoo老师好,HIOKI 3225 AC 表的插头在坛友jforu老师提供的PCB方案已经制作完成,焊接不太好初步插拔还是挺顺溜,准备焊接连线和开尔文夹,六线怎么连接又有些犹豫了,采用四线可以测量,原来也做过仿真猜测另外2根连接线是测量输入测量信号用检测线,(HIOKI 3225 AC 表,六线如何连接的仿真猜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另贴坛友介绍六线另2线是小电阻测量增强激励信号的连接线,在这边网络搜不到HIOKI 3225 AC手册说明书的资料,发邮箱到HIOKI要说明书等还没回,英语差,想麻烦scoopydoo老师给与指点,方便的话帮忙搜一下HIOKI  3225 AC 说明书 手册等资料,有的话发到帖子附件或邮箱pdshyh@163.com,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scoopydoo老师好,HIOKI 3225 AC 表的插头在坛友jforu老师提供的PCB方案已经制作完成,焊接不太好初步 ...

老师不敢当,不必太客气哈。

搜了一下,只找到日文版的说明书,打包发在这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不敢当,不必太客气哈。

搜了一下,只找到日文版的说明书,打包发在这里供参考。

非常感谢scoopydoo老师的帮助,这个表这边搜查不到,在HIOKI网站(中国地区)也没有,邮件回复给了一个联系网页填写了相关诉求,还没回复。测量线做了一半停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scoopydoo老师的帮助,这个表这边搜查不到,在HIOKI网站(中国地区)也没有,邮件回复给了一个联 ...

说明书是扫描版的,不如文字版的方便,用手机试着翻译电脑屏幕的内容,至少可以知道多出来的两根线是接屏蔽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是扫描版的,不如文字版的方便,用手机试着翻译电脑屏幕的内容,至少可以知道多出来的两根线是接屏 ...

scoopydoo老师好,是屏蔽线连接,原来是瞎猜的不对,我这边用百度翻译是沉淀层,还以为是检测信号用的连接线,看说明怎么没有提到 买的同轴线也可以用上了,就是这个激励电流和电压取样与说明不一致是反的。这个毫欧表也有坛友在询问用法,谢谢scoopydoo老师,有了说明书表笔作对了,使用校对方法知道了,可以玩一段时间了,手头没别的毫欧表,调整好这也可以和台表对比小电阻测量了。

楼主:
20年2月前入的这个表,断断续续折腾了4年多。

楼主:
见上图机箱内激励电流输出线黄白是绞线引出连接到插座,电压检测线蓝绿也是是绞线引出连接到插座,两个屏蔽连接线(一个地一个电压检测放大信号)是单根引到插座,请教,插头外测量线屏蔽线接地等,激励电流输出线和电压检测线还需要不需要分别绞线引出连接到开尔文夹,谢谢

楼主:
开尔文测试线基本制作完成,测量标准电阻和台表对比还是偏差比较大,抽时间在校准看看如何。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