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中实验台EMI整改方案

楼主(2024-06-14):
在家里做实验,示波器上总是测到这样的干扰:

时基打开了看,是这样的:

测试条件:示波器10x 350M探头,全带宽,示波器地线夹夹在示波器探针上,地线和探针构成一个尺寸六七厘米的环,放在防静电桌面上。把家里试验台上所有用电设备全部关闭,只剩一台示波器在工作。

求噪音来源,整改方案。有效的建议会加分鼓励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找到原因了。乌龙一场。
是华为Q2 Pro无线子母路由器的锅。
把它拔了电,世界就清净了。
然后就想起来这玩意的子母机之间是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我测到的是子母机之间的通信信号。
怪不得主卧和客厅干扰大,原因是子机和母鸡就在这两个地方。目前看来,所有现象都闭环了。

网友A:
示波器bnc那头拔掉,用个10多k的电阻短接,没有这个干扰了吗?

按说这么小个环,423k的频率也不高,不该和这个有关啊 。况且你探头都贴到防静电板上了,更不应该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bnc那头拔掉,用个10多k的电阻短接,没有这个干扰了吗?

BNC拔掉,不用端接,噪声就无了。
那个示波器右上角显示的频率值没啥意义,因为是非周期波形,测量不准确。
看时基和幅度就行。
我在图2基础上把时基又拉开了一些,看到波形是几十MHz的非周期波形。
另外又做了个实验,在家里不同房间干扰不一样。书房最小。卧室次之,餐厅和主卧干扰重复频率低但是幅度大。客厅最大。
关闭家里的空调,电脑,显示器等等对结果无影响。说明不是这些电器带来的。

网友:
还是试试我说的把示波器,探头接口那里短接的方法。

1、你所有电器关了。
2、探头也等于短路了。还靠近接地板,本身就有屏蔽作用。

那这干扰从何而来呢? 我是怀疑电源那里来的。

不过幅度20mV(这个看对了吧),貌似我手里的示波器,也有一些,但我是没关家里电器的情况。

希望你能解决,正好我也参考下。

网友B:
再找个另外品牌的示波器看看有木有这东西。
这个示波器屏显刷新率和背光是啥情况?

网友:
整个频谱仪扫一下看看。

网友:
示波器用蓄电池直流供电,关闭入房总闸,才好判断是否电源线引入的。
电源线引入的话,总闸后紧接着装一个滤波器吧。不然就是空间无线波不好办。

网友:
换过方式试验,用频谱仪探测,除了探测空间、对示波器也探测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空间传播的干扰,我楼下邻居的吸顶灯干扰过我
不过感觉我这瞎猜的可能性不大,看波形的频率对不上号。

网友:
我之前也发现我的示波器有这种,不过后来发现,是电动车充电器的问题,只要把电动车充电器拔了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周围邻居家的干扰,可以试试在进线上加装EMI

网友:
如今这个年代想要完全杜绝电磁干扰太难了,弄个机柜把设备装进去也许会好些,供电可以考虑隔离变压器,EEVBlog 上面有人把网线都换成光纤了 ......

网友:
记得以前的日光灯镇流器,那干扰真是没说的。
开关灯,电视机都能闪几下,还有关灯状态,灯管也会不停地莹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找个另外品牌的示波器看看有木有这东西。
这个示波器屏显刷新率和背光是啥情况?

忘了回答你第二句话。
屏显刷新率我也不清楚怎么看。
背光,很好。这个示波器显示用眼睛看很清晰。但是它的屏幕用手机拍效果不好,感觉它的炫光会干扰手机对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