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47型万用表故障

楼主(2024-06-14):
测量交流电压是不准,市电应该是220V,测出的电压值比实际值低,160V左右,请各位师傅判断一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直流各档准吗?

楼主:
直流电压准

楼主:
测直流电流也没问题

网友:
交流电压 有单独的调整电阻,看这个可调电阻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后盖板螺丝去掉,拍照发上来,

有一个电阻换过

楼主:
看看背面,没有可调电阻。

网友:
其他档位准,只有交流档位不准可以看看交流档整流二极管是否坏了一个,还有电阻是否超差

网友:
检查一下交流电压挡那两个二极管

楼主:
二极管没坏,实在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坏,实在是找不到问题

交流10v档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10v档有问题吗?

10V档也有误差,6.7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5V

网友:
引用 楼主:
10V档也有误差,6.7V的电压,测出来只有5V

47型表表头灵敏度不统一,先测一下表头灵敏度,可少走弯路。如果直流电压档各档都正常,那倍增电阻应该正常,故障范围重点在整流部分、分档开关接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