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干啥的?

楼主(2024-06-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外接天线吧

网友:
这是接收外太空脉冲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挂着的电线头接拉杆天线,调频效果好点儿,调幅短波部分效果反而变差,只好试着插到那里,效果明显改 ...

谢谢分享,确实这样接是可以增加信号的,以前用BB机的时候,我也是在负极接根线,连到一块铜箔上,铜箔贴到BB机后壳上,也能增加信号。

网友:
试试那根黄线直接接地会有什么改变?

网友:
正规接法是把这根黄线通过小电感接地,再通过小电容接收音机天线输入端。这样既不影响电池供电,也不影响收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