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收音机可以收听SCA调频广播吗?

楼主(2024-06-14):
标准里有SCA,但是,老衲不知道什么收音机可以收听SCA调频。

各位收到过吗?什么型号的收音机能收?DSP可乎?

网友:
SCA是调频制,可以使用CD9088或者TDA7021的中频通道制作解调电路,普通的FM收音机,鉴频输出端的去加重电容去掉,换成容量很小的电容,后面接上SCA解调电路,就可以用来收听SCA信息。

网友:
记得90年代朋友在深圳买了个袖珍的sca收音机专门听股市行情,只能收一个台,好奇打开外壳里面的芯片型号都磨掉。可能不让仿制,因为要价200人民币,太暴利了。刚来美国也有sca电台,一般是播放少数族裔的节目,在华人超市里听过粤语广播(波士顿)。后来可能倒闭了。现在美国的FM都数码化HDradio,其实也兼容并保留传统模拟广播。新买的车里面都有HDradio解码,部分台还有4套节目。近年销售的车不但有HDradio,还有卫星电台。这个sca技术应该被淘汰了,因为新技术太多,而且当时推广也太少。

网友:
广州以前有sca频道,内容是股市行情的。

网友:
海鲜市场上好像右SCA的收音板,好像是苏州那边的,好久好久了

网友:
93年做过1191+7021股票接受机给同事用。
现在没有信号了。

网友:
德生203也可SCA接收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股市台了,

网友:
90年代用得多,现已淘汰